[工仪] 拆解富士FRN2.2E1S-4C变频器IGBT模块SA53776247

楼主(2021-01-11):
富士FRENIC-Multi FRN2.2E1S-4C变频器,双面板,四面引脚,特不好拆,主板铜箔都拆掉了。

内部拆开

IGBT模块SA53776247

网友:
集成检流电阻了,有创意

网友:
图太少,第二图的模块如果一个元件坏了怎么修?扔了换新模块

网友:
这厂家标了些啥这是,这个个模块包含变频器的所有功率器件,三相整流桥,逆变桥,回生电路的MOS或者IGBT管,系统开关电源的MOS管。PCB板上除了主滤波电容就没有大电流电路了,极大程度的优化了设计布局

楼主:
有啥好方法拆掉模块不损坏PCB板,用吸锡线吸锡器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