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K AOC光纤HDMI线 拆解

楼主(2021-01-11):
闲来无事,拆了一根光纤HDMI线。光发射端和接收端实在是太小了,手机放大拍摄的。

网友:
第一次见拆解的光纤hdmi啊,有什么特别功能吗?

楼主:
4根光纤传输4路信号:Data2+-,Data1+-,Data0+-,Clock+-,达到无损传输的目的。

楼主:
通过导光板,45度斜面,使光信号照射到四通道光敏管上

网友A:
为什么HDMI中其他信号不用光纤传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HDMI中其他信号不用光纤传输呢

其它都是低频数字信号和电源,地线

网友:
电线焊的有点丑,
光纤竟然不是信号协议转换的,直接光电转换,有点简单粗暴。

网友:
怎么像是铁氟龙线....

网友B(2022-06-13):
光纤的hdmi有反正,布线的时候别反了。

网友:
其实差不离。。。

网友C:
第一次见,这种光纤+电线模式,不适合工程上远距离传输。有没有适合工程上的,100米线长,纯光纤的HDMI延长,类似光纤收发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这种光纤+电线模式,不适合工程上远距离传输。有没有适合工程上的,100米线长,纯光纤的HDMI ...

迈绅hdmi光端机音频视频高清1080P带USB接口单纤单模VGASC接口FC接口20KM带USB光端机/4K单芯光纤收发器延长

网友:
光信号 到  电信号  是怎么实现的? 都没有一个转换的部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这种光纤+电线模式,不适合工程上远距离传输。有没有适合工程上的,100米线长,纯光纤的HDMI ...

有啊,这个应该很成熟了.我家里自己用光纤转hdmi.搭配隐形光纤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纤的hdmi有反正,布线的时候别反了。

就是一端发,一端收,只能单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