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马自达6 2014款 OBD接口定义图

楼主(2021-01-11):
OBD不太好使了,强烈怀疑检车线的人给捅坏了,自己查找定义找出来的,对比着标准图标注的定义,需要的请留好

楼主:
就在刚刚,顶着零下好几度的气温,把OBD修复了,就是弹片不弹了,把弹片退出来顶一顶就好了,已恢复正常

网友A:
只有6根线,接口还是这么大

网友B:
狗奇瑞新车就接触不良,插了个GOLO老是半夜大叫,全部退出来拨了一下弹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6根线,接口还是这么大

标准OBD接口嘛,不论你用几根线,接口是定下来的,就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奇瑞新车就接触不良,插了个GOLO老是半夜大叫,全部退出来拨了一下弹片

新车就这样可不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6根线,接口还是这么大

最少的只有4根线,多的有十几根,有的车型有两组can信号线。有的车子有两个obd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