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赌一把,某鱼收来的HKC850A+故障直风热风枪简单拆机维修

楼主(2021-01-11):
一直想弄把热风枪,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个气泵故障能加热不出风的850,价格合适我就果断出手了。
收到一看果然跟卖家描述一样:“突然不出风了,懒得拆开修直接挂网卖了”。

拆开前外壳上有一圈老化的双面胶贴纸,粘连在顶壳接缝处,证明没有拆过,拆开后内部也有厂家刷的红色固定胶水,也印证了机器并未拆修过,这是一个好消息……
插电后发热也正常,机器震动,能听到气泵震颤的声音,初步判断气泵供电电路有电,拆开看看吧:

因为气泵底部被橡胶支撑固定,不好拆解,就先把两侧的气阀拆开看看吧。如图~可见保护做的还是很好的,每个元件的脚位都有绝缘管套。
拆掉两侧气阀后发现活塞轴底部被灰尘塞住了,心情大好,看来只是清灰就可以了吧!?!?

气阀:

拿到洗手池洗刷刷~
顺带把气管也都拆下来清理了一下,灰尘+老化,颜色都变黄褐色了~
我又用镊子夹着卫生纸擦干净了其他地方,本来不想拆储气仓的,结果用卫生纸擦储气仓进气口的时候作了个死,卫生纸掉进去了,勾不出来,只能拆之,灌水彻底清理一下了。

顺带重新贴了一下3M海绵~
装好前测试了一遍,噪音很小,工作正常!捡漏成功!
接下来我又好好清理了一下外壳上的贴纸胶带,发现成色还是挺新的,只剩螺丝和喷嘴的锈迹我没有清理。

感谢大家观看文章,最后祝大家都能买到称心如意的好工具哈!

网友A:
不错,多少银子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多少银子收的

50大洋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打赏,我的M币终于不是负数了……

网友:
运气不错。我在咸鱼收的故障快克857DW还花了90元。

网友B:
恭喜捡漏成功啊,风嘴上的锈迹打磨一下就好,时间长了还会有的

网友:
不错,妙手回春。。。。。。

网友C:
我买的怎么是风扇的,低端货?

网友D:
我50大洋买的是风扇的,而且风扇还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怎么是风扇的,低端货?

也不是,风扇的和气泵的各有各的功效,我看网上大佬说风扇吹出来的旋转风主要拆面积比较大的芯片,气泵的吹直风火力集中,适合吹手机等集成度比较高,原件密集的小芯片,对着吹几秒快速取芯片,不用担心把周围的原件吹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50大洋买的是风扇的,而且风扇还是坏的

风扇的也好修,拆开看看是不是风扇里的接线烧掉了,实在不好弄换一个风扇也不贵

网友:
咸鱼捡漏还是要自己能修啊!

网友E:
我有一台跟这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毛病,啥时候也拆了看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不是,风扇的和气泵的各有各的功效,我看网上大佬说风扇吹出来的旋转风主要拆面积比较大的芯片,气泵的 ...

说反了吧,气泵的火力猛,适合拆焊大件的电脑主板什么的。旋风的柔和,适合手机主板小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反了吧,气泵的火力猛,适合拆焊大件的电脑主板什么的。旋风的柔和,适合手机主板小件 ...

没说反……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大佬就是说气泵的火力集中,可以更迅速地取下元件,用风扇的火力弱,容易把周围的原件吹飞……不过我觉得大佬就是大佬,用啥都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捡漏成功啊,风嘴上的锈迹打磨一下就好,时间长了还会有的

嗯嗯,我只有一个风嘴,能用就行了,弄得太干净反而不像干活的样子了呢回头需要拆啥东西再配新的吧

网友G:
很想很想要买的100买的拆焊台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跟这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毛病,啥时候也拆了看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

进气口没有过滤棉,用久了就吸附了很多灰尘进去,很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想很想要买的100买的拆焊台在吃灰,

感谢大佬赐币~趁年前快递还没停运,赶紧入一台

网友:
我收得坏858,30包邮。。。修好了用了几年了。。。就是可控硅不良了,原机主不会修,还换了光耦的限流电阻。。。我全复原了,好用的狠,毕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