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ORICO 3.5寸硬盘盒拆解求助

楼主(2021-01-11):
去年入手的矿难二手硬盘盒,放了个仓库盘基本上没使用过,今年回家拿出来插电脑上不识别,拆开也看不出个名堂拍照过来给大家看看。

主体傻大黑粗,用3.5的盘便宜大杯

这是另一面

没有螺丝卡口直接散热铁片插脚折弯

拆开后正面

电路板反面,使用JMS 578主控,查资料看也算不错的了

这是接口部分
根据查的资料量了几个芯片的电压也有,就是插电脑不识别,也试了网上重启几个系统服务的办法无果,但是偶然发现能在灯大的小钢炮系统下识别并正常使用,判断硬件应该没问题只是不知道怎么在Windows下让电脑识别,还请了解的大佬不吝赐教。

最后送个绿联的易驱线拆解图,卡扣还被拆断一边。这个是另一个主控芯片,看坛里有大佬给JMS578主控加入电源用于3.5寸硬盘不知道这个有没的搞

网友A:
1、开关好不好、
2、三脚测测有电没……

根据查的资料量了几个芯片的电压也有,就是插电脑不识别,也试了网上重启几个系统服务的办法无果,但是偶然发现能在灯大的小钢炮系统下识别并正常使用,判断硬件应该没问题只是不知道怎么在Windows下让电脑识别,还请了解的大佬不吝赐教。

Windows 没分配盘符
分区格式不是 win 可以识别的clone 分区 使用 扇区对应 ,把卷序列号也复制了 一样的,和系统已有卷序列号GUID重合
精简版系统 直接去掉了n多号称 “内置的启动,一般都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开关好不好、
2、三脚测测有电没……

开关应该是好的,按开灯亮,打开开关U10。1脚对对面两边脚3.3和-1.8伏,U9有12和5伏,关了开关U10没电,U9电压一样

网友:
3.3V电压低,加大220U电解试一试。

网友:
我在用这个品牌的硬盘盒,你试试重装USB3.0的驱动试试

网友:
有可能晶振坏了

网友:
我也有在用,不过我是纯小白,当然我的有正常在电脑上使用,在一款装亚克力的蓝牙播放器上连接硬盘也可以正常播放

网友:
小钢炮系统能识别,说明盒子问题不大(建议更换其电容),用DG等分区工具查看分区~

网友:
放一段时间再通电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移动硬盘这个设备删除,再刷新一下看看

网友C:
磁盘管理里能不能看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盘管理里能不能看到硬盘?

看不到的,插上电脑根本没反应,偶尔会提示个usb设备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移动硬盘这个设备删除,再刷新一下看看

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这个移动设备

网友:
用芯片精灵看下能不能识别出主控,把硬盘拔下来插在电脑上看看能识别出分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