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应急启动电源电压足够但发动不了车子

楼主(2021-01-11):
拆开量了每块电池电压都够4v,两个夹子也够电压。之前启动成功过两次,这样大概是哪里烧了?

网友:
电池老化,内阻变大。

网友:
一般用于车子启动的电瓶不加保护板的,你看看还是哪里接触电阻大。

网友:
放电电流上不去,楼上也说了内阻,容量也不够了

网友:
电瓶亏电,先用应急电源并着电瓶上冲一会电,过一会启动成功率要高一点,不差这几分钟。

网友:
夹子没有夹好

网友:
有电压没电流,应该是启动宝质量有问题,参考我的帖子制作一个简易的吧

网友:
不是电的问题就是油的问题,难不成是电车?

网友:
像这次寒潮天气,车子老是打火打不着是电池电压不够还是怎么了搭车求教

网友:
电池电压够了,启动的一瞬间电压下降厉害,说明电池老化,性能下降,也就是说电池内阻大。

网友:
据说用超级电容制作启动电源超级好,平时还不用充电放车上安全,用的时候直接并联的电瓶上,让电瓶充一会电,利用超级电容的超低内阻瞬间放电完成启动。

网友:
除了电压,还要电流!
不是你想启动就启动的:

1.上次有个坛友,先用铝电給电瓶充电10-30分钟,然后启动车辆-适用电池3年内电池电压低的

2.成品应急启动铝电池

3.自制的话推荐:动力电池 ,加大接触点用铜带点焊,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电池放电能力不行,电瓶拆回家充满电。日常要用车的话,还是换个新电瓶吧

网友:
电池老化,或者电线接触不良

网友:
也许是启动机的问题,本人之前也是各种鼓捣,最后换了启动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