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两个电子元件!

楼主(2021-01-11):
其中一个是耳机。这种耳机应该是能够充电式的。但是找不到充电接口!

另外一个是?

网友:
WC!!这个是原装的水果耳机???是就赚大发了,电池一换,咸鱼再配个充电盒,完美!

网友A:
充电接口就是尾巴上的金属塞

网友:
我也捡到一个同样的蓝牙耳机,也是L,当时还有电,还能连接手机,就是有个缺点,耳机离开耳朵还一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接口就是尾巴上的金属塞

金属塞拉不下来!

网友:
原装的可以卖,有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金属塞拉不下来!

热风枪100度加热,然后指甲轻轻一抠就下来了,不过要注意抠的位置,轻轻地抠,因为如果是正品水果耳机的话,里面连着排线,注意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轻轻地,慢慢来,然后就能看见里头的圆柱体电池的焊点了,要再想抽出电池,还得焊下正负极焊点,然后热风枪100度慢慢加热外壳,等热后,电池就可以用工具抽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100度加热,然后指甲轻轻一抠就下来了,不过要注意抠的位置,轻轻地抠,因为如果是正品水果耳机的话 ...

热风枪100+度加热,然后慢慢的就看见耳机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100+度加热,然后慢慢的就看见耳机变形了……

不会的,又不是怼着吹,离开几厘米,光吹那个金属底盖嘛。

网友:
底部的金属,是分成两块的,那就是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