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康铭KM-7695手提灯换电池复活

楼主(2021-01-11):
用了好久的康铭手提灯,越来越不亮了,忽然想起来老电池没动过,拆开换节18650吧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铅酸电池竟然用microUSB接口而不用阻容降压充电的,康铭还是在进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铅酸电池竟然用microUSB接口而不用阻容降压充电的,康铭还是在进步嘛 ...

这灯是2017年买的

网友:
至少加上4056更好,截止电压比保护板准一些。

网友:
废旧手机电池摞几块多好

网友:
换了锂电,愿意的话充电部分可以改一下,加个4056充电板。原来充电部分用的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靠保护板过充截至保护,有些造电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新手刚开始学,还有好多不懂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里面的空间改2个18650电池正好,妥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种铅酸电池竟然用microUSB接口而不用阻容降压充电的,康铭还是在进步嘛 ...

这个microUSB接口竟然需要6v的电压,厂家也没有配6v充电器,我买过这个一模一样的,用5v手机充电器充不满铅酸电池,后来改了2个18650锂电池

网友:
锂电池带上保护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microUSB接口竟然需要6v的电压,厂家也没有配6v充电器,我买过这个一模一样的,用5v手机充电器充不满 ...

怪不得不抗用,原来是需要6v充电啊,竟然充不满,谢谢啦

网友:
锂电池充满4.2,铅酸好像是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microUSB接口竟然需要6v的电压,厂家也没有配6v充电器,我买过这个一模一样的,用5v手机充电器充不满 ...

这种小铅酸电池,我看过的4V居多,比较少的有6V的。单节18650电池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