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高价征求修板高手。回焊炉的控制板

楼主(2021-01-11):
本人的一台Vitronics的mp933回流焊,电脑与炉子链接不上,炉子和电脑链接是通过串口线连的,没有其他链接线,现在可以确认是这张板子坏了,因为我借了别人的板子换上去就好了。这张板卡问有没有哪位大神会修的啊?这个应该是一个plc的板子,能修 的报个名,价位肯定满意

网友:
有好板子对照,会好修点吧

网友A:
看这个有闪存有内存,据我分析不是固件掉了就是哪个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有闪存有内存,据我分析不是固件掉了就是哪个芯片坏了。

不是固件问题,这个板子没有固件,固件我可以刷进去的,首先要链接上电脑,关键是链接不上。,就是不知道哪个芯片问题。要是知道买一个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跑一下线路啊  232电路很简单啊   除非是单片机坏了  就没得玩,但一般概率不是很大。搏一搏吧

网友:
就那几颗芯片,都查个手册看一下就知道那个是通讯接口芯片了

网友B:
是新的吗,板子看着很脏

网友:
先查电源电压,板没有电也连不上电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新的吗,板子看着很脏

脏是因为怕芯片空焊,烙铁拖过一遍,加过锡。所以显的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固件问题,这个板子没有固件,固件我可以刷进去的,首先要链接上电脑,关键是链接不上。,就是不知道 ...

第二张图右下角内存颗粒上边不就是闪存吗?你拿好板子上边闪存换上才知道是不是固件问题,这个坏了可不是买一个新的换上就行的。

网友:
单单一块板不好修,,木有得通电检测

网友:
开关,电池,还有那两个晶振代换试试。

网友:
换板可以联机,排除软件问题,那就有可能是接口芯片232有问题,或者看看有没有静电保护芯片

网友:
单位洗板水应该有吧,好好洗洗,不然看到是修过的,很少愿意接手的。要不就用好板子上拆件替换,找到问题原件位置

网友:
晶振旁边那个8条腿的芯片换一下,然后再刷固件

网友:
另外,换之前,电池也得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