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酷比魔方M8背光芯片求助

楼主(2021-01-11):
如题,小孩同学的笔记本,开机液晶屏背光不亮,检查背光没有升压动作所以排除灯条故障。问题是这丝印89=3F驱动不知道型号,周边测量电源已就绪,反复开关机测引脚EN和PWM估计也有了。

楼主:
昨天找了一天没找到,今天怎么一打开引擎就搜到了,奇怪。

PDF文档。

网友A:
要命啊,居然是pwm调光,pwm+led这是瞎眼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命啊,居然是pwm调光,pwm+led这是瞎眼屏!

调到最高亮度就不闪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命啊,居然是pwm调光,pwm+led这是瞎眼屏!

不要误解,人眼识别PWM是有限的。电视4K才60HZ或120HZ你觉得眼睛很不适么?

网友B:
用谷歌搜就没这问题了,百度前3页都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谷歌搜就没这问题了,百度前3页都是广告

谷歌上不去了,现在用的必应。

网友C:
座子都裂开了,确定接触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座子都裂开了,确定接触OK?

确定,断开负载升压依然没有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谷歌上不去了,现在用的必应。

用访问助手插件啊,要查资料只能靠谷歌和淘宝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到最高亮度就不闪眼了

调低闪烁瞎眼,调高蓝光瞎眼,自己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低闪烁瞎眼,调高蓝光瞎眼,自己选吧。

调高感觉还好啊,以前有个三星S4的手机,调低看着眼睛很累,调高了就没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