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取暖器换个灯芯好复杂还是高危作业

楼主(2021-01-11):
今年够冷的,家里不密封,前几年混混就过了,第二波寒潮实力好,太阳能管子也冻破了,想起历史遗留的sharp煤油取暖器,翻出来换个灯芯试试效果。机器设计还是全面的,有全燃烧和微燃烧,熄火后马达风扇吸掉气味延时自停,燃烧时有倾倒保护和取出油箱保护,全部机械结构,二十多年了动作依旧可靠,橡胶密封件弹性良好,以前一直用航煤,这次买了民用煤油,使用中觉得比老早大很多,灯芯是石棉的,新的会有很多石棉细小的屑屑乱飞,一定要做好防护,在上风向操作。燃烧热量还是可观的,只是没有非常贵,15升170块大概12块一升了,那个柴暖很节约,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
有石棉的用品,
还是扔了吧,
石棉强致癌,
我们15年前承揽的小日本工厂就严禁使用石棉制品。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这里不冷不热,13度左右,好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这里不冷不热,13度左右,好难受。。。。。。

我这里冷成狗了,白天和夜里基本上都是2-3°,南方没暖气,全靠厚被子厚衣服撑着,13度冬天这个温度很舒服了

网友B:
想知道15方书房开8-10小时大概需要多少油

网友C:
夏普,小日夲的玩艺,老了,改用电暖,比这经济。

网友:
小时候只见过煤油灯,没见过这样的高级货

网友:
这个能烧柴油吗

网友:
N年前我也换过煤油炉芯  现在我们这里煤油根本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15方书房开8-10小时大概需要多少油

其他油肯定不能用,这个记得是2200千卡的15的话8-10小时估计3升,煤油市场小卖的比汽油贵多了,翻倍不止,实际煤油是副产品成本很低这是外话。燃烧取暖可以把家里的家具都烘暖,后期可以微弱燃烧就很暖了,空调一关很快就会冷,但是这个成本太高,可以搞到航空煤油的话就便宜多了。另外据说甲醇也可以,没研究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夏普,小日夲的玩艺,老了,改用电暖,比这经济。

电暖其实没有这个效率高

网友:
没那么贵把,,,某宝,,,20L 165 取暖油,,但最近出现了醇基的 环保油,,不敢试,这东西取暖效果是真好,速度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油肯定不能用,这个记得是2200千卡的15的话8-10小时估计3升,煤油市场小卖的比汽油贵多了,翻倍不止 ...

煤油不好买,且贵。即使送我这样的取暖器,也没法用,舍不得用,还不如电暖算了。

网友:
家里取暖的好东西,,,只是油搞不到。。。。
在日本直接到加油站就可以买到这个用的灯油。。。

网友:
头一回见这玩意。我们没有供暖的冬天很难熬,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暖其实没有这个效率高

烧煤油,如今煤油贵不说还特别难买。没用电经济,干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烧煤油,如今煤油贵不说还特别难买。没用电经济,干净。

油确实贵,但是论效率肯定烧火的最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确实贵,但是论效率肯定烧火的最高效率。。。。

咱没用过烧油的,用电的油汀用过,效果还可以,不如小太阳取暖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油肯定不能用,这个记得是2200千卡的15的话8-10小时估计3升,煤油市场小卖的比汽油贵多了,翻倍不止 ...

甲醇有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