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得到企业级无线ap不会用,请指教

楼主(2021-01-11):
刚开始进不去设置界面,折腾好久才进去,如图
原来是正常使用的,可以搜到信号并连接,结果拿回家搜不到信号。设置界面如上图

网友A:
估计是瘦AP模式    需要改成胖AP模式  才能用

网友B:
tp-link_0fc0不就是本机rf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link_0fc0不就是本机rf1吗?

这是中兴的,主要是没有无线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瘦AP模式    需要改成胖AP模式  才能用

不知道怎么改,界面里也没有啊

网友C:
接口管理 模式设置里设置为路由模式 改完这个保存重启,就应该能够看到配置无线的现象了,现在在桥接模式,靠的是AC里的配置,你现在没有AC,所以就看不见无线,

网友:
第一个方法去搞个AC来,就可以操作了!第二个方法,SSH或telnet进路由,文字模式下,先进CONFIG模式,然后把FIT-AP模式改成DISABLE。不知道怎么打,里面用LIST或help来找!

网友:
去中兴官网找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管理 模式设置里设置为路由模式 改完这个保存重启,就应该能够看到配置无线的现象了,现在在桥接模式, ...

我设置成路由模式还是搜不到

网友:
这玩意,无线是需要添加配置才会有的,默认没有吧。

网友:
无线设置有个开关的,你这个怎么没有?看到射频1 ,2是有无线的。图片添加看看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