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水星mw156rm,电源部分应急处理

楼主(2021-01-11):
2年前在咸鱼捡便宜10元一个买了15个酒店淘汰的水星迷你WiFi,mw156rm然而半年不到全部出问题WiFi信号会突然消失,特别是大流量情况下死机经常死机,上当了,人生就是当当不一样

当当你这玩意应该在80左右,网上查资料,普遍有这种故障,但是没有解决办法,拆开来看看

这个是个比较常用的电源模块,万用表在死机情况测试电源5.2v,电源功率和压降都正常,随后就放一边了认为是WiFi部分有问题,这几天放假不甘心卖破烂有拿出来研究,刚好身边有5v电源就直接短接试了一下没发现死机,证明还是电源问题,看到马云有小电源模块,就下单了一个

长痛不如短痛,实在研究不透这个电源,就破坏处理

短接直接加上模块

万用表测试输出4.95v,跑大流量4.8v没有出现死机现象

装进去的效果

总结一下,这批货出厂就有问题,都是电源问题,具体哪里问题我水平有限,研究好久没有答案,也许波纹大,也许电压过高,但是电源部分没有减料,最后祝各位兄弟姐妹事事顺利,新年心想事成

楼主:
第一次发帖有点匆忙,漏了照片,之前已经有朋友拆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31497&page=5

网友A:
我有一个,记得好像是什么活动弄到的券,买了一个,当时主要是出去旅行方便带着放宾馆用的,那个时候宾馆房间wifi还不是标配,这个东西可以有很多种模式的,路由器、无线客户端、无线ap等等

网友B:
原电源那个肖特基二极管容易坏 是通病!
cpu散热和天线不改,都白搭。。。。!我改了之后,已经完美运行快4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记得好像是什么活动弄到的券,买了一个,当时主要是出去旅行方便带着放宾馆用的,那个时候宾馆房 ...

确实功能多,主要还是发现信号比较好,东西很新,估计没用多久就发现有问题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电源那个肖特基二极管容易坏 是通病!
cpu散热和天线不改,都白搭。。。。!我改了之后,已经完美运行快4 ...

我也怀疑这个二极管有问题,但是死机的时候电压正常,或者电容的问题,试了一下,零件太密很难换,想想模块也就3元,干脆直接换了,你提到的过热问题我也考虑过,外壳的热量基本上是电源发热,现在温度8度,满载cpu温度大概30度左右,基本上没问题就没有去加散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这个二极管有问题,但是死机的时候电压正常,或者电容的问题,试了一下,零件太密很难换,想想模 ...

夏天扛不住。。。。 ar9331发热还是很大  特别是这款

网友(2021-02-21):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这个二极管有问题,但是死机的时候电压正常,或者电容的问题,试了一下,零件太密很难换,想想模 ...

感觉你不会测电源吧。
把输出接不同电阻,看电流,但能承受多大的。。。

如果是电源的问题,也许是那个400v电容不行了

网友:
厉害啊,我也有一个水星的经常这样子 ,已经丢垃圾桶了。后面去咸鱼买了个tplink的迷你路由器,这货倒是很好用。家里也买过水星D191,一年过保修后就会断网丢配置文件,后面买了华为ax3!垃圾水星,再也不买

网友:
400v电容,50v电容,输出电容都换掉,你这个新模块还不如自带的好。

网友:
tp也有类似的便携式,用久了也是常掉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夏天扛不住。。。。 ar9331发热还是很大  特别是这款

我感觉你在开玩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在开玩笑...

实践出真知,没有实践过就没有发言权!这款路由当然我是用来中继 ,不是做普通的拨号路由(这样发热可能会少些),不改散热,夏天三天两头热死,改的散热已经稳定中继n年了,即使这样夏天摸上去依然热的发烫!你说我有必要跟你joke?理工男一向严谨, 负责,不像你们!

网友:
8度时温升都22度,,,夏天时温升更高一点,,,温度60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没有实践过就没有发言权!这款路由当然我是用来中继 ,不是做普通的拨号路由(这样发热可能 ...

我的703N现在还在,没发现你所说的问题,不过也可能只是我运气好...

网友:
我们在讨论的是----------水星mw156rm-------这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703N现在还在,没发现你所说的问题,不过也可能只是我运气好...

我们在讨论的是----------水星mw156rm-------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讨论的是----------水星mw156rm-------这款,。。。。。。。。。

U不一样么????

网友B:
即使同样的u ,同一种工作模式,一样的功率发射,那么放在不同空间,那发热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全封闭的小空间,一个半封闭的大空间,哪个会更热?? ?  ok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使同样的u ,同一种工作模式,一样的功率发射,那么放在不同空间,那发热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全封闭的小 ...

你赢了,不代表你说得对,是懒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