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360vizza手机,遇到一个不能充电的奇葩故障!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1-01-11):
手机名称:360vizza手机
故障原因:1.用原配的usb充电线突然无法充电,清理尾插并换线依然无法充电,偶尔用加长接口的安卓充电线发现可以充电,但是充电速度很慢100毫安左右
                2.自己换了新电池和尾插,新尾插是不管用什么数据线都无法充电;
现在很迷糊,请教故障原因!

网友A:
原装尾插看看有没有虚焊,新的尾插板省了好多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尾插看看有没有虚焊,新的尾插板省了好多芯片

是呀,新尾插是X宝上买的,山寨高仿的检查了原装尾插充电口的4根线都焊接很牢固啊

网友:
你既然已经拆了干嘛不买一样的原装

网友:
同款,自己换尾插,买来的接口,安卓机太费尾插了,typec还好,苹果机的尾插最耐用,就是线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新尾插是X宝上买的,山寨高仿的检查了原装尾插充电口的4根线都焊接很牢固啊
...

帮你查了一下,好像这个是这个型号的通病。在网上查了一下。
自个看吧。https://m.bbs.360.cn/detail.html?id=156892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查了一下,好像这个是这个型号的通病。在网上查了一下。
自个看吧。https://m.bbs.360.cn/detail.htm ...

和这个故障有点不一样

网友:
我的360N5摔了一下就不能开机了,要插上充电线才能开机,随后发现应该是电池扣和电池座的原因,随即电池口头和座子都吹下来,直接飞线,不过电池 有四根线,+- ID  ntc     ,   ID  ntc分别接一个电阻到地,一个是15k,一个是200k,就可以了,代价就是更换电池要动洛铁,不这都无所谓了

网友:
小板和电池方便的话赶紧退掉。
看你的描述无法确定手机开机是否正常,感觉你手上也没什么维修工具。
通常手机不充电,可以通过观察手机是否有相应的提示和测量手机主板对应位置的充电电压是否到位来判断尾插是否有问题。
电池则可以用维修电源单独测试看能否充入一些电量来粗略判断是否有问题。

网友C:
电池上方卸掉塑料盖,
有个黑色元件d7
好像是电池限流的
死马当活马医,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上方卸掉塑料盖,
有个黑色元件d7
好像是电池限流的

请问这个塑料盖怎么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塑料盖怎么揭开?

就是背面摄像头那个盖子,拔掉天线,卸5-6个小螺丝,里面的d7就能看见了,
我有一个vizaa手机充电时玩就死机了,充不上电毛病,
拆掉了d7就好使了,反正坏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D:
手里的vizaa手机前两天刚刚不开机了,卡LOGO,估计只能换不锈钢脸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的vizaa手机前两天刚刚不开机了,卡LOGO,估计只能换不锈钢脸盆了

可以送给我替换维修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送给我替换维修吗?谢谢

干脆10块钱,就当换了个不锈钢脸盆,可否?还可以随机赠送联想鼠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脆10块钱,就当换了个不锈钢脸盆,可否?还可以随机赠送联想鼠标等 ...

可以的啊!私信联系

网友:
充电头电压不对

楼主(2024-03-25):
@srw100800 好久没见你在论坛出现了

网友E:
我也有个vizza.这手机的屏就是太次了,用的天马屏,现在当个ap机顶盒用呢,机顶盒信号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vizza.这手机的屏就是太次了,用的天马屏,现在当个ap机顶盒用呢,机顶盒信号不好。 ...

当个ap机顶盒?请问怎么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