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有没有回让单片机时钟电路调时闪烁

楼主(2021-01-11):
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看一下咋么在这上面改成调时的时候分钟时钟闪烁

网友A:
看了下,实现很简单,间歇关闭位或者段就行了,随便找个时钟例程都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实现很简单,间歇关闭位或者段就行了,随便找个时钟例程都有的吧 ...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