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好加湿器电路板坏了

楼主(2021-01-11):
心好的加湿器用着突然就坏了,输出电压只有1.5V左右跳动。请问各位大神,电路板里面的8脚电源IC是什么型号?表面没字,不知道什么型号,4脚的电压在4.7-5.1之间跳动。感觉IC坏了。大概电路图如下:

楼主:
找到了是DK124/1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是DK124/125

期待后续报道

网友:
之前有不少1元的加湿器板子楼主没有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