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刚刚买的福禄克f15b+,求辨别真假

楼主(2021-01-11):
求辨别真假

网友:
钱到位了,一般都是真的。

网友:
我没有这表,不过怎看左看也不象假。

网友:
假表不可能有这个用料

网友:
保险管假货舍不得用这么好的,主板还有激光雕刻二维码,真货无疑了

网友:
真货无疑
假的要是肯下这种料,赔个底掉

网友:
如果假货做得这么好,真假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新表直接拆,牛逼!保修没了

网友:
表是真是假不知道,两颗保险管是真的

话说那颗黑色电阻还是墨西哥产的

网友:
别管真假,先验证精度再说。

网友:
看保险丝都不是假货

网友:
新版的,我的老版上贴的是纸质条码

网友:
4层板  真货的

网友:
真货,多少钱买的?

网友:
那两保险管好几十块

网友:
是真货牛屎芯,不那么耐用。

网友:
真的假不了。

网友:
我没有这表,不过怎看也不象美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