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百兆还是千兆猫?宽带连接速率1Gbps本地连接100mbps

楼主(2021-01-11):
光猫就一个网络口,直连电脑拨号后
宽带连接速率1Gbps本地连接100mbps,这是百兆还是千兆猫?

楼主:
挺小巧的光猫
型号:烽火an5506-01-a
GPON的

网友A:
光猫上标识内容没有?且网口上标有100M口或千M口

网友B:
百度出来是 百兆光猫

网友:
拆开看网变,是4根线还是8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出来是 百兆光猫

我也百度过,但和这个相同型号的光猫,外观有不同款式的,也有不同运营商的,有人说是千兆,也有人说百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百度出来是 百兆光猫

好像是千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上标识内容没有?且网口上标有100M口或千M口

网口上就写着网口,背面没找到相关信息(不像另一款应该是千兆2网口的光猫后面写着1GE+1F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千M的!

我也不确定,网上搜这个型号有的款式和我这个不一样,有的是不同运营商的

网友:
宽带连接显示1G 就是千兆的,本地显示百兆那就是网卡是百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