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P2831降低电流灯闪烁不正常

楼主(2021-01-11):
有个欧司朗灯泡拆机的驱动板,原来的灯是2700K色温的暖黄光(4个1W 6V 3535灯珠串联),不好用,于是拆出驱动板(BP2831A方案),想装到另外一个24串0.5W 5370灯珠的板上用,就想着把电流调低一点用,把芯片CS脚的对地取样电阻换成大一点的,大约2.7欧左右,这个时候焊上灯板,灯闪烁,而且亮度很低,装会原厂的电阻(2.4欧,2欧并联对地)就正常了,改电流是参考官方数据手册计算的,如下图:

经过计算,电流60ma,电阻RCS值为3欧,装上电阻,灯死活不亮,哪位大佬来解释下,多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灯珠的工作电压超出了恒流驱动器的额定工作电压范围,驱动器起动-保护-起动-保护-起动-保护。这样就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灯珠的工作电压超出了恒流驱动器的电压,驱动器起动-保护-起动-保护-起动-保护。这样就闪了。 ...

多谢解答,查了下输出电压20-80V,24个灯串联最多72V,换14串的灯也是一样

网友B:
猜测一下,或许示波器能证实一下:
元件的等效电容让开关管在启动的瞬间有尖峰电流,让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高于保护电压。
试试用个1N的电容并联在电阻上或许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一下,或许示波器能证实一下:
元件的等效电容让开关管在启动的瞬间有尖峰电流,让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 ...

多谢解答,明天试下

网友C:
楼主只考虑限流如何如何,却忽视了一个关键参数,恒流芯片都有过压保护的,超出某个电压就会保护原来24V左右,现在72V等同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考虑限流如何如何,却忽视了一个关键参数,恒流芯片都有过压保护的,超出某个电压就会保护原来24V左 ...

好的,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