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SSD能读取,不能写入了,也不能重新分区,有救吗?

楼主(2021-01-11):
↑↑↑↑↑↑↑↑如题↑↑↑↑↑↑↑↑
☆☆☆谢谢各位☆☆☆

网友A:
无法格式化 先复制数据 然后重新量产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格式化 先复制数据 然后重新量产开卡

谢谢,看来要先学习一下开卡,再操作了。

网友B:
请问如何确认用什么软件开卡呢?我的是朗科的120G的SS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确认用什么软件开卡呢?我的是朗科的120G的SSD。

拆,看主控

楼主:
谢谢大家,已开卡成功~
用的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sm2258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