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个电子钟吗,都有什么功能呢

楼主(2021-01-11):
单位搬家,房间里捡到一个电子钟 ,通上电以后能显示时间 ,拆开看了一下有点复杂 ,感觉不应该只是电子钟这一个功能吧 。还有个和收音机一样的拉杆天线,实在不清楚是接收什么信号的。拆开拍了一下,大家见多识广帮忙给看看这是什么东东,都有什么功能 吧

网友:
应该是个带调频收音、定时定闹的电子钟吧?

网友:
天线没啥用吧!就一个电子钟功能而已。

网友:
无线报警主机

网友:
Pt4301  315/433 接收芯片 https://wk.baidu.com/view/e02e631052d380eb62946d43

网友:
时钟,带闹钟

网友:
有电子钟功能的呼叫器,哪个房间按呼叫器,这个就报房间号

网友:
缺少一个遥控器,那天线或许是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