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大家猜猜我是中奖了还是中招了?安普的网线钳

楼主(2021-01-11):
前几天在咸鱼上无意看见一个安普的网线钳,标价25。大家都知道咸鱼卖家很多都是标个低价,然后说实价私聊,以赚取浏览量。我就随口问了一句多少钱,卖家说25包邮。我想都不想就付款了。
先不说这个是正品还是高仿吧,我也没这方面经验,25块买不了吃亏。货不对版我也可以退款。
不过老实说这个钳子真心不好用,剥皮剪线这个倒没问题,因为无论用什么钳子,我都会配合一把水口钳。主要是两个手柄开度太大,对于我这种小手党用起来真的太难受了。
下面是卖家的图片,仔细看第二张图红圈部位,感觉有点不对呀,不是应该平行的么?怎么像是两边不对称?拍照的问题?
货还在路上,到时就知道是中奖还是中招了

网友:
就算是老仿也值了啊。

网友:
我10块钱买的山寨货也用了10多年,不过很少用而已,一年就用几次,暂时还没遇到压坏的水晶头

网友A:
怎么可能是真的?真的要好几百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是真的?真的要好几百块起

高仿的就几百起步了。但是万一捡个漏呢?

网友B:
还是选世达的吧,终身包换,看着不舒服旧换新的,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选世达的吧,终身包换,看着不舒服旧换新的,免费

哪里能换啊 我有一个拆螺丝后感觉不好用  网上买的

网友:
我买过价格  电脑要加 108呢  只要好用   25肯定值

网友:
看起来不错,这做工就是假的25也值得

网友C:
这种钳唯一好处就是中间也压,这样即便后面的线卡没有压住或者时间长了断裂了,线也不会因为没有卡扣而被拉脱或者拉松,不好的是不能压非安普水晶头。

网友:
皮厚肉粗,很皮实,25大洋不会亏。。。。。

网友:
剥皮剪线没问题的话 这个钳子还不错 。大部分这个钳子的高仿货 剥皮和剪线功能基本是个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钳唯一好处就是中间也压,这样即便后面的线卡没有压住或者时间长了断裂了,线也不会因为没有卡扣而被拉 ...

不能压非安普水晶头?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选世达的吧,终身包换,看着不舒服旧换新的,免费

世达终身保用,也是用坏了才能换吧?虽然是这样,但是几百块的钳子,谁不是爱惜着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世达终身保用,也是用坏了才能换吧?虽然是这样,但是几百块的钳子,谁不是爱惜着用呢? ...

嗯,虽然捎带管网络,但是一年真用不几次,9.9包邮的足够了。

网友:
我36元买过一个真的,我是放大了棘轮判断齿轮来锁定好像是正品,结果买回来看看,95年的安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钳唯一好处就是中间也压,这样即便后面的线卡没有压住或者时间长了断裂了,线也不会因为没有卡扣而被拉 ...

没问题的

网友D:
应该可以仿的,看卡簧片就知道了,因为真假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仿的,看卡簧片就知道了,因为真假我都有

高仿和真品怎区分?能发点对比照看看?

网友:
和我的还是有些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