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电视LED驱动模块做电热毯隔离电源

楼主(2021-01-11):
电热毯功率只有20w左右,折算起来约220v 100ma,而且平时肯定不会开到最大。

所以准备买个通用电视机背光驱动模块,15元的,将12~24v电源,升压到160v。

主要是考虑:
     1、防漏电,有12v开关电源隔离;
     2、防火灾,因为是恒流的,即使电热毯局部短路也不至于立即着火;
     3、调压很方便,调电流也行,调电压也行。
     4、露营也可以用。

有了良好的隔离电源后,电热毯就可以买很便宜的,几块钱那种,用完一年就丢。

请各位达人补充意见,3Q。

网友A:
有几块钱的电热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块钱的电热毯?

爱淘优惠购 里面常有啊,什么单人电热毯,我几年前买过一直没用。

网友:
没必要增加复杂度吧,虽然想法真的很不错,但是好点的开关电源也得30左右的才能24*7放心工作吧,升压板10元,再加上外壳线材温控啥的,和买个正品的电热毯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B:
楼主是个有想法的人,等你结果

网友C:
电热毯,一般单人的60W,双人的120至150W ,20W的功率,能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有隔离牛最好了,936焊台的变压器改一下绕组做个隔离牛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热毯,一般单人的60W,双人的120至150W ,20W的功率,能起什么作用

我用过一双人毯实测40w,间歇开关大约用1/3时间通电。

网友:
最稳妥的是用恒温电热水壶  小水泵  导热管  从床单下穿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隔离牛最好了,936焊台的变压器改一下绕组做个隔离牛也不错

还不如买低压型的,更安全。我就用24v的车用电热毯加可调开关电源组合起来用。

网友:
led驱动会否滤波电容不够大,导致纹波很大。电热毯这东西,有高频交流成分对人体应该不太好。

网友:
实测以前买的单人电热毯,高热档60W,低热档30W。

网友D:
这个问题想了许久觉得还是线上绕一层镀铝膜接大地比较好调温用可控硅即可

网友:
直接买低压版的电热毯,配合开关电源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个有想法的人,等你结果

制作好了,试用效果不错。

由于我那电热毯是PTC加热丝,冷热电阻不一样,设置恒流300ma,刚插电是78v电压,半小时后逐渐升到120v电压。

也就是说,失去了速热功能。

改天再研究下板子能不能改恒压限流,别恒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想了许久觉得还是线上绕一层镀铝膜接大地比较好调温用可控硅即可 ...

你这方法解决不了感应电问题,也解决不了局部短路火灾问题。

其实我觉得电热毯发热丝短路的可能性不高,毕竟回路间离开得很远。

极可能是电热丝半断不断,接触不良,又恰逢上面的人在做春梦,导致不断接通,断口位置打火,点燃了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方法解决不了感应电问题,也解决不了局部短路火灾问题。

其实我觉得电热毯发热丝短路的可能性不高, ...

哈哈,果然有想法,有想法的人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制作好了,试用效果不错。

由于我那电热毯是PTC加热丝,冷热电阻不一样,设置恒流300ma,刚插电是78v ...

原来的ptc加热,电压恒定不变,温度升高,电阻增加,电流减少,发热量减少,形成负反馈使温度稳定。现在变成恒流了,温度升高,电阻增加,电压上升,功率增加,发热量增加,温度上升越来越快,成了“热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ptc加热,电压恒定不变,温度升高,电阻增加,电流减少,发热量减少,形成负反馈使温度稳定。现在 ...

电压不会无限上升,驱动板升压有极限。

还有Adj可调节PWM,所以温控也是正常的。并没有感觉越睡越热。

仅仅是前半小时有升压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