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为8口的千兆交换机烧了能修吗?(HuaWei S1700)

楼主(2021-01-11):
正常是12V供电,错拿了26V的电源插上直接烧了,这个还有维修可能性吗?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芯片或保险坏。换一个

网友:
这散热器有个性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50块包邮解君愁

网友:
顺着电源接口开始查,损坏元件不会太多~

网友:
这种散热片第一次见

网友:
低端货,直接换了就是了

网友:
一般是供电的DC-DC芯片坏了,也可以测量下它的输出,如果对对短路了,就是主芯片挂了,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