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大家帮忙给参考下出个方案

楼主(2021-01-11):
家里住的单元楼声控灯常年欠费就没人缴费,就算缴费也是只有我们一家给单元楼公共用电缴费。所以想弄个太阳能灯,但是楼道背阳太阳能板不知道发电量够不够。家里锂电池倒是有不少,闲着也是吃灰。恳请大家帮忙出个主意。

网友:
改造太阳能灯成本不低,要拉线到外面。不如花几块钱买个雷达感应的LED,5瓦够了

网友:
灯装门口楼道里,太阳能板光控电池部分放自己家阳台上就行了,就是把灯延长至楼道

网友:
他们说可以薅几块钱包邮的锂电人体感应灯...

网友:
太阳能发电,并不是一定需要太阳晒,光照强度到一定就可以,你这个完全可以买个成品的太阳能款人体感应灯,线可能不够长,可以自己截断加长,可以买带人体感应的,这样夜晚不会常亮,不带人体感应的,黑天就常亮 ,这样可能只能亮到前半夜,然后就没电了,带人体感应能省点电

网友A:
墙上打孔,拉根电线出去,直接自己装个感应灯完事,我就是这么干的,后来整个楼道统一装了感应LED灯,我的灯被社区拆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墙上打孔,拉根电线出去,直接自己装个感应灯完事,我就是这么干的,后来整个楼道统一装了感应LED灯,我的 ...

你那是私人财产啊!举报!报警!

网友:
在自己家门口装个遥控灯,弄个钥匙扣大小的遥控器挂自己身上。

不过,如果用个小功率的LED灯三五瓦的功率就够了,就那种USB的灯条,坛子里面有的撸的那种,五瓦的功率,屋里弄个手机充电头插上就行,家里有人没回来就一直开着,等人都到家了就关了完了,我们又不是雷锋啥的

网友:
直接在楼顶放2块太能板!楼梯天台属于公共区,做公共设施应该没有邻居关涉!

一条总线下来到各楼层太阳能灯,X宝大把成品,内置1865电池的,选5w就可以了

整栋装应该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墙上打孔,拉根电线出去,直接自己装个感应灯完事,我就是这么干的,后来整个楼道统一装了感应LED灯,我的 ...

他们不分的,一律拆走

网友B:
几瓦灯泡,不用考虑太阳能,带感应的很省电,自己一家负担也要不了几个钱,比太阳能简单,基本不需要维护,坏了换灯泡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瓦灯泡,不用考虑太阳能,带感应的很省电,自己一家负担也要不了几个钱,比太阳能简单,基本不需要维护, ...

公共用电不止楼道灯,如果自己负担也不少

网友:
好在我这里是交物业费强制一个月交10度电费,一个单元120度电一个月,nb.我楼道灯不亮,打电话好多次也不换灯,我直接挂了个一块多钱的阻容led小灯,不很亮,反正照路就可以.从14年挂到20年底,一直亮着,然后物业不知怎么突然好心给换了个好亮的声控灯,把我的灯拆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