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不完全拆解陶老板店铺买来的蓝牙音箱

楼主(2021-01-11):
没啥好说的,上图吧,前面店主的已经珠玉在前了。我这里就算是拾遗补缺也罢,反正也是不完全拆解。主板被胶粘太紧怕拉坏电源和通讯排线就不翻过来照相了,店主前面已经有了,与描述一致。就是为了把MicroUSB充电口打算处理一下,能吹吹正常就不换了,要是还不好估计是中间舌头问题那就考虑换Type-C口。

楼主:
金色铝合金框很重,好事称了一下带橡胶按键板505克,厚重如此难道也是重低音的保障?小小喇叭居然是约4厘米口径———1. 6吋而已?泡沫边羊毛盆?

网友:
虽然没拆完全,但是也辛苦了

网友A:
有链接吗?啥价钱啊?

网友B:
48元两个包邮,还在犹豫。

网友C:
这个有TF卡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链接吗?啥价钱啊?

链接在交易区找吧——最后一些超值 320GB 移动硬盘、蓝牙音箱、联想 无线键盘 - 第3页 - 数码交易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3#pid797589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TF卡模式吗?

没有啊,看图片接口和控制部分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元两个包邮,还在犹豫。

不是没有理由,这个充电口即便现在能用,勉强多久真的说不准,想长期稳定可靠好用还是改一个比较好。但是这价格我觉得还是值。
只用接两根线,不算难,就是细了点。

网友D:
蓝牙立体声的少,小喇叭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立体声的少,小喇叭效果不错。

这音箱低音是更少见于小音箱的,比多数蓝牙音箱包括小爱同学都要厚实,人声不错。至少我给孩子接点读笔听英语很好。

网友E:
我也买了两个,一个带tf功能,一个跟楼主一样,刚弄好一个,另一个有个8脚芯片烧了。

网友:
好几个蓝牙音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两个,一个带tf功能,一个跟楼主一样,刚弄好一个,另一个有个8脚芯片烧了。 ...

咦,你的更好了,连卖家都没提到的插卡功能你倒是得到一个。我幸运在两个都能大略正常使用

网友F:
问一下那个网罩从哪下手好拆

网友:
大佬,用什么充电器?普通5伏的充不进电,是不是得用9伏的充电器?

网友:
家里太多了,就不凑热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那个网罩从哪下手好拆

按键板下面辐射膜的上面的附近两头有铁网的反扣,撬起一点就可以看出来然后一圈捋开。这里距离螺丝柱远结合没那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