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焊点

楼主(2021-01-11):
前几天摔断轴的焊锡丝,应该是无铅的,融化焊锡丝滴落后镜面亮度,冷却后明显有雪花状表面。但是在金属接头焊接后是光亮的,这是什么原因?测试是因为没有标成分,关键的正面说明部分又摔断了,怕是奸商有意为之,故简单测试下,浸润性一般,易化锡,烟大,不飞溅,焊接牢固。

网友A:
那么大一滴,表面肯定出花啊,试试弄得小一点

网友B:
锡点越大雪花越大

网友C:
松香够也会光亮  不够也会暗淡(表面看起来不光滑很多皱折)  据说含银的冷却了是有那类似结霜的那种光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一滴,表面肯定出花啊,试试弄得小一点

小的也有,不那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点越大雪花越大

但是焊接在接头上基本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香够也会光亮  不够也会暗淡(表面看起来不光滑很多皱折)  据说含银的冷却了是有那类似结霜的那种光泽 ...

助焊剂含量很高,3.5%,滴落到纸上的焊锡有银色表面,焊接到接头上就没了,只有中间有一点点看不太清是残留助焊剂还是别的浮出

网友D:
我的焊点一般都要进行抛光处理。

楼主:
补个图啊,手机不行,拍的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焊点一般都要进行抛光处理。

温总活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焊接在接头上基本就没有了

需要散热,被焊件就起的散热作用,

网友:
滴落镜面上,温度下降快,锡点就有裂纹。焊件有烙铁的余温所以圆润。

楼主:
和千住,凯斯特有铅对比。自上而下分别是千住有铅60、40,喜星素材无铅,凯斯特63、37,千住和凯斯特差不多,都非常容易化锡,温度真低啊,无飞溅,以前都是用无铅,以后换换

网友:
加入焊件改变了焊锡融化后的表面张力

网友:
我想滴落的锡珠表面先冷却凝固,内部凝固时收缩所以表面出花,而接头上的因为母材散热下面先凝,表面最后凝所以光亮,而且接头上的因为 母材的约束收缩变形也更小其实焊的时候吹气加速冷却大焊点经常也会出花的,应该也是吹气加速了表面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