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天然气燃气灶

楼主(2021-01-12):
拆个天然气燃气灶

楼主:
拆一个天然气燃气灶

网友:
以前定时能断气,现在到时还在烧,电磁阀玩完了大概

网友A:
楼主发帖,3楼提问题,你们绝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帖,3楼提问题,你们绝配啊,

在一起! 在一起!

网友B:
这东西从几十到几千的都有,
真不知道有什么高科技在里面,可以卖这么贵

网友:
这种灶具费电的很……

网友:
谢谢分享。。。。点火装置还不错。。。。

网友:
应该做成外接电源供电省的老换电池,电池有防反充二极管只是应付停电。

网友C:
很早就不用了双眼灶了,直接单眼压电陶瓷点火简单可靠。

网友:
炉头花几十换成铝的用起来干净多了,铸铁的掉渣厉害还堵灶头。

网友:
其它一片黑,电路板贼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早就不用了双眼灶了,直接单眼压电陶瓷点火简单可靠。

那种灶好像没有意外熄火自动断气功能,如果是这样的就不符合安全标准,不让生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从几十到几千的都有,
真不知道有什么高科技在里面,可以卖这么贵

前两年我们小区通天然气的时候家里要换天然气燃气灶 因为煤气的不通用  去实体店看 杂牌的开价就是七八百 果断网上500买了苏泊尔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两年我们小区通天然气的时候家里要换天然气燃气灶 因为煤气的不通用  去实体店看 杂牌的开价就是七八百 ...

煤气和天然气的其实也就燃气喷头有区别,天然气摩尔热值更高,燃烧需氧也更多,所以喷嘴孔小,十多年前上海改天然气的时候都是燃气公司上门换喷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煤气和天然气的其实也就燃气喷头有区别,天然气摩尔热值更高,燃烧需氧也更多,所以喷嘴孔小,十多年前上 ...

改是可以改的 那会小区里都有专门改的师傅 我家里的太旧了 不是不锈钢的 氧化生锈 所以直接买新的

网友:
熱心會員  不锈钢面板不错

网友:
现在这类燃气灶结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