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麻烦各位老大帮看个电路,看是否可以实现一个开关控制两个电器

楼主(2021-01-12):
各位老大,小的有一个电路想请老大们帮忙
家里房子是个老房子,厕所只有一个开关,现在用这一个开关控制排风和照明(排风和照明并联的,一开都开一关都关)
想买个双路的遥控开关,但要三五十块钱,总感觉太贵
手头有个灯开关,是个分段开关,原来控制节能灯的,两路三段,开灯时会切换一灯亮二灯亮全亮
想用手头这个家伙再额外添加个比如继电器之类的来改成第一次开灯和排风一起工作,第二次开排风,第三次开灯
想请各位老大帮出个电路图,比如下图里面的这种,1白通电,灯、排风一起工作;2黄通电,排风工作;3白黄通电,灯亮。
现在手头上的是下面借来的图上的这种

小的在这里谢谢各位老大了

有老大说我没有原电路,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现在简单画了个草图给各位老大看一下

现在有的是上图中左侧这个东西,进二出三,当第一次接通开关时候,白线通电,第二次接通开关时候黄线通电,第三次接通开关时候,黄白都通电,黑线是零线,原来是黄黑之间一个灯,白黑之间一个灯。
现在我没搞明白的是右面这个框框里面的电路,如何当第一次接通开关也就是白线通电时候让橙、绿带电;第二次接通开关时候比如橙色带电;第三次接通开关时候绿色带电。
小的我表达能力有限,也不知道这次有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
都是220V的电,没有直流,都是交流的。其中黑线是N,其他的红色是L,白、黄、橙、绿可以理解为L1,L2,L3,L4吧

小的在这里再次感谢各位老大了

抠了好几天,搞出了个这么个玩意,不知道接到分段开关后面能不能行,麻烦各位老大帮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A:
两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你要的控制方式。

网友B:
分段开关不就跟你说的一样吗,开一次,第一个灯亮,再关开一次,第二个灯亮,在开关一次,全亮。可以直接接风扇,一般的分段开关都是继电器的。

网友C:
分段开关用的继电器多见,可以直接使用,留意开关的顺序可能会有不同

网友D:
换个两开的开关,灯和风扇各自独立,想开那个开那个,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开两三次才实现一个功能

网友E:
直接使用就行,把黄白线上的两个灯,看做一个接灯,一个接排风扇,完活。分段开关只要是继电器的,没毛病。

网友F:
买个优惠购里的1+1单口遥控开关板,优惠价6.9元或9.9元。开关板接AC两端,两电器接两灯位置,一个开关玩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两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你要的控制方式。

红白线是恒流输出的,给LED用的,不能驱动风扇和普通灯泡。
我看错了,这应该是220V输出的,不带LED驱动的那种。

网友G:
你首先确认,这继电器是否能直接用白、黄输出线控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红白线是恒流输出的,给LED用的,不能驱动风扇和普通灯泡。

这种控制器不带驱动 ,看外面 的参数标法,里面应该是可控硅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控制器不带驱动 ,看外面 的参数标法,里面应该是可控硅

老猪说的对。我没有注意看,以为象我家里用的,带驱动的那种。

网友:
用AP6972N加上两个继电器(可控硅也行),就搞定了。
AP6972N 是两路 LED 色温调节芯片,适用于隔离和非隔离的 LED 照明系统,外围器件少,用户可以通过墙壁的连续开关实现色温的调节。芯片采用了专利的方法克服了一般单片机调色温系统出现的开灯速度慢的缺点,更好的保护LED 灯。

网友:
这个阻容降压的,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你要的控制方式。

白通:电机转、灯泡亮;
黄通:电机不转、灯泡亮;
白、黄通:还是电机转、灯泡亮吧,不能让只是电机转
达不到我要的结果
谢谢老大,非常感谢老大还画了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段开关不就跟你说的一样吗,开一次,第一个灯亮,再关开一次,第二个灯亮,在开关一次,全亮。可以直接接 ...

是呢,现在的分段开关都是第一次亮一个,第二次再亮另一个,再弄就是两个一起
但我想要是第一次就两个通电,然后再分别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段开关用的继电器多见,可以直接使用,留意开关的顺序可能会有不同

是的,现在有一个分段开关,但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两开的开关,灯和风扇各自独立,想开那个开那个,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开两三次才实现一个功能 ...

装修房子的时候这个线路没动,管里面的线拉不动啦,估计里面进了灰了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使用就行,把黄白线上的两个灯,看做一个接灯,一个接排风扇,完活。分段开关只要是继电器的,没毛病。 ...

是呢,现在的分段开关都是第一次亮一个,第二次再亮另一个,再弄就是两个一起
但我想要是第一次就两个通电,然后再分别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优惠购里的1+1单口遥控开关板,优惠价6.9元或9.9元。开关板接AC两端,两电器接两灯位置,一个开关玩完 ...

现在也有这个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首先确认,这继电器是否能直接用白、黄输出线控制??

上二百二的继电器呗,就是个头大一些,我不懂可控硅,只是上初中时候学过电路,其他的都不懂,四张儿了,想学也没有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