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双贴3D颗粒 MT29F256G08CBCBB 开卡量产成功!

楼主(2021-01-12):
前几天拆了个120G固态,本来是做一个120G的,用的是3276AB的板子,谁知道才一天就挂了,太不稳定了,也不知道这板子最大支持多大内存和CE,没办法就改了两个64G的盘,感觉速度不是太给力,读130M+,写才60M左右。
看一下成品

这板子是支持3D颗粒的,但是我买的这批都没有带1.8V那个三端稳压器

OK,废话不多说了,直接蹦主题吧
找了找,发现手里还有个3268的板子,查了一下资料,最高支持4CE,可以支持3D,呵呵,我的120G盘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下面正式开工,准备换板。
先把颗粒吹下来

大M,丝印NW818。
植锡过程就省了了…………………………
直接上成品吧  正面

反面

下面连接电脑,ok,工具轻松识别

量产过程省略,中间出点小插曲,量产一直卡在Pretest,是了好多版本都不行,最后怀疑到板子的问题,但这可能性真的很小啊,最后还是拼一把,在某宝找到一个卖家提供的量产软件,果断下载,结果。。。果断pass,好了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一下颗粒信息

一共4CE MLC MT29F256G08CBCBB。。。
最主要的速度速度,来测一下

大家看这速度正常吗?怎么读还没有单帖的快啊???
又捣鼓了一会发现量产设置里面有个这个玩意

网上查了一下没太搞懂,说勾上会提高速度,我试了一下速度没什么区别,难道是颗粒不支持?知道的大佬麻烦解释一下啦!!!
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给盘上个衣服吧

传说中的金士顿,没有128的64的凑合吧。。

感觉~有点不太到位,要加点东西。。。嗯~~~~这样才像

写个帖不容易,大家凑合看吧
顺便把量产工具附上

网友A:
3268板子在没上颗粒的情况下,量产工具不识别,碰到过么

网友:
不是一直卡在pretest,你用的是低格版本,所以pretest 要好几个小时,后来你找到的是高格版本,所以几分钟就出来了。
还是建议使用低格版本,能挑出不稳定的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8板子在没上颗粒的情况下,量产工具不识别,碰到过么

如果是板子正常的情况下,那就是量产工具不支持3268

网友(2022-11-13):
pretest低格要好久好久……

网友(2025-06-08):
3268支持8c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