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声光控LED灯改直流电源尝试,上面的六脚芯片是啥型号

楼主(2021-01-12):
如图这种小灯泡,220V供电,阻容降压,铝基板散热。拆了七八个已经坏掉的,有的是阻容部分出问题了,有的是LED灯珠完蛋了。

目前打算把电路图中的整流降压部分全部去掉,只保留声光控制电路,然后用锂电池或12V电瓶供电,灯珠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组合。

只是有个问题,上面这个六脚芯片是啥型号?芯片上的丝印是j746,网上查不到这种芯片。功能上最接近的是KU5591,最低电压是110V的,而且电路和这个芯片也不一样。
知道的朋友,麻烦指点指点撒

PS:图片是借用坛友的,电路中的可控硅、稳压二极管之类的还没确定怎么改,想先把芯片周围的核心电路敲定了再研究,但是这个芯片到底啥型号啊,耐压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A:
自带恒流的8脚芯片工作电压起点有点高,用一节锂电没戏,芯片参考LIS9452。如果实物同LZ原理图一致,芯片是6脚,要查到IC的工作电压是否满足。或者直接改了电路再试验,没什么大不了。冲鸭!

网友:
我觉得你D1二极管画反了。

那IC你就看做控制可控硅的一个零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恒流的8脚芯片工作电压起点有点高,用一节锂电没戏,芯片参考LIS9452。如果实物同LZ原理图一致,芯片是 ...

芯片确实是六脚的,除了5591还没发现其他类似功能的同类芯片。
现在有两个计划,一是嫁接到小台灯上,用5V铅酸电瓶或锂电池供电;如果电压太低了,就考虑用12V电瓶供电,再看情况做一个灯头
只是芯片参数查不到,摸索着试了几个方案都没成功

网友:
看图也就是9~12v供电

网友:
这灯好像我也有一只……

网友(2022-06-13):
楼主改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