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的缓存作用大吗

楼主(2021-01-12):
现在大多固态硬盘都是没有缓存的那些有缓存的价格会高一点,请问带缓存的固态硬盘会在哪方面对速度有提升,普通家用是不是选择不带缓存的更划算。

网友A:
固态都用上了,想要个有缓存的就加点点儿钱上一个好的就是了。

网友B:
有缓存可以缓解写入放大,延长闪存寿命。另外也可以提升4k性能和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都用上了,想要个有缓存的就加点点儿钱上一个好的就是了。

奇怪的大多数都是不带缓存的。

网友C:
极限测试会好很多,实际使用要看使用情况。
这个问题就跟CPU CACHE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缓存可以缓解写入放大,延长闪存寿命。另外也可以提升4k性能和响应时间。 ...

貌似带缓存的价格也高不了多少,下次我也买个带缓存的体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限测试会好很多,实际使用要看使用情况。
这个问题就跟CPU CACHE一样的道理。 ...

跑分成绩高我倒不在意,我在想如果有缓存也许能减少固态硬盘的读写次数,因为有些数据可能会在缓存里面交换就能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带缓存的价格也高不了多少,下次我也买个带缓存的体验一下。

使用起来的话,有缓存和无缓存可能感觉不出来。

比如响应时间0.05ms和0.5ms,除了软件测试能体现出来,感观上感觉不出区别。

寿命短时间内也感觉不出来。

所以,只要不是对带缓存的固态有执念,靠谱的无缓存固态也一样用,主要是价格更亲民。

网友D:
主要区别在跑分,日用区别不大

网友:
带缓存的好,吞吐量大。

网友E:
4K读写有差异,价格有明显差异(或成本明显的差异)

不过从其它方面来讲,我个人感觉不带缓存的更容易掉盘导致蓝屏甚至故障,固件更容易出问题

反正国内的一些牌子都是省成本不带缓存的货,所以感觉这种确实更容易出问题,纯个人感受

网友F:
那是相当的大!3楼都说了,相信他没错。

网友G:
外置缓存对实力强大的主控厂家 三星 马维尔 SandForce 来说不是必须得/但是对于实力欠佳的厂家 群联 慧荣 这些就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区别在跑分,日用区别不大

看来是因为区别不大所以大多都是不带缓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4K读写有差异,价格有明显差异(或成本明显的差异)

不过从其它方面来讲,我个人感觉不带缓存的更容易掉盘 ...

貌似价格比不带缓存的高近百元左右,在商城看了一下大多国际大品牌也不带缓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相当的大!3楼都说了,相信他没错。

有缓存的价格也就多了近百元,如果有明显提升还是值得购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缓存的价格也就多了近百元,如果有明显提升还是值得购买的。

性能提升是明显的,坛里很多SSD测试结果都在缓存用完后SSD出现明显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置缓存对实力强大的主控厂家 三星 马维尔 SandForce 来说不是必须得/但是对于实力欠佳的厂家 群联 慧荣  ...

请问能否在网上查出固态硬盘使用什么品牌的主控。

网友(2021-09-08):
带缓存,要是掉电处理不好缓存中数据丢失。FTL表损坏硬盘就废。不带缓存就4K差一点。
SN500路过,缓外750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