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原装高尔夫4代点火线圈 谁能拆解维修

楼主(2021-01-12):
谁要这个点火线圈,原装高尔夫4代点火线圈,拆解了维修它。
故障现象是车子提速慢,力量小。
谁能拆解维修,分析电路,在拆机乐园发帖子,
我免费寄给他。

网友A:
我这有两个朗逸原车的,也是这毛病。没有故障码。换了这东西还是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两个朗逸原车的,也是这毛病。没有故障码。换了这东西还是老样子

我换掉这个,立竿见影。车子马上满血复活。
换点火线圈无效的话,你可以换缸线,或者加根发动机到电瓶负极的接地线,会好很多。

网友B:
把电瓶拆下来,充点三峡的水电,效果更好

网友:
这个没啥搞头吧,线间漏电,也就是击穿或半击穿。你不害怕的话点火后一个个拔开记得可以观察到分火大小

网友C:
这个是点火线圈哪缸盖上插的4个连接火花塞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点火线圈哪缸盖上插的4个连接火花塞的是啥?

插火花塞的线,叫缸线。
这个点火线圈,是产生高压电的,再通过缸线把电传到火花塞上,在火花塞头部产生电火花,点燃汽油混合气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火花塞的线,叫缸线。
这个点火线圈,是产生高压电的,再通过缸线把电传到火花塞上,在火花塞头部产生 ...

就是这个东西插头四根线

网友:
汽车的高压好像是交流高频的没有硅粒子的,估计是哪里漏了高压建立不起来,原本2万的电压只有一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东西插头四根线

我的 缸线是这样的。 (9UT2}U]99Q`LO1ACLAW.p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瓶拆下来,充点三峡的水电,效果更好

这样车上的音响音质好一点,对发动机运转也有益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东西插头四根线

你这种是新型的发动机上的独立点火线圈,一个对应一个火花塞,高4是双线圈高压包,通过高压线连接火花塞

网友:
我拆过,想拆完整不好办,里面就是个升压变压器,跟微波炉那个一样,老多细铜线了,还有铁芯,这个估计是绝缘击穿漏电了,没劲.

网友:
这个不好拆,里面封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点火线圈哪缸盖上插的4个连接火花塞的是啥?

老高用的是纯火花塞帽,不是帽和线圈一体的。 维修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东西插头四根线

和摩托车一样,这样懂了吧?

网友:
这东西不容易坏吧?如果这个出问题,是不是火花塞也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