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捡了一个停电也能用的无线路由器。拆看看看了

楼主(2021-01-12):
.

问题:
        这个无线wifi不知道地址,账号怎么连上设置?        按Reset键恢复出厂后
        试了下192.168.0.1/192.168.1.1 都进不去。
        开机后有wifi信号,但没有密码还是进不去。
        求解。谢谢。

捡回来的。还是全新的,当场就能开机。
遗憾的是就一个这东西其他什么都没有,无法连上设置。
研究了下,可以不需要外部供电就可以联网,还有充电宝功能。

网友:
捅复位键,应该WIFI就没密码了,通过WIFI查看IP地址,或者插电脑看

网友:
太老了,按复位键呀,网线左边那个洞就是

网友A:
不是有重置按钮,重置后电脑插上看电脑获得IP不就知道网段了,默认密码试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重置按钮,重置后电脑插上看电脑获得IP不就知道网段了,默认密码试一遍 ...

对,就这么弄得,但是怎么看到ip?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这么弄得,但是怎么看到ip?

看自动分配的网址,最后一位改成0,1,255等特殊数字

网友B:
是通过电池供电的,我还以为真的不需要电源。
现在有通过网线供电的路由器吗?

网友C:
大部分情况 网关地址就是管理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情况 网关地址就是管理地址

这个连上电脑后,如图,不显示网关地址。
试了下
169.254.180.0
169.254.180.1
169.254.180.255
都不行~~~

连接特定的 DNS 后缀:
描述: Realtek PCIe FE Family Controller
物理地址: ‎               00-23-88-16-F5-F3
已启用 DHCP:          是
自动配置 IPv4 地址: 169.254.180.19
IPv4 子网掩码:        255.255.0.0
IPv4 默认网关:
IPv4 DNS 服务器:
IPv4 WINS 服务器:
已启用 NetBIOS over Tcpip: 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连上电脑后,如图,不显示网关地址。
试了下
169.254.180.0

169.254.180.1或169.254.180.254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通过电池供电的,我还以为真的不需要电源。
现在有通过网线供电的路由器吗? ...

那还得用一个POE的交换机

网友:
你这是捡了一个烦恼,丢了又舍不得,折腾又折腾不好

网友:
猫都没电了  光纤收发器都没电了 路由器有电有个毛线用

网友:
哥要是停电了就出门去蹭WiFi,免得一天宅在家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连上电脑后,如图,不显示网关地址。
试了下
169.254.180.0

169.254.0.0或169.254.0.1还是169.254.0.254试下,看子网掩码2位所以后面的180.19改成特殊的地址应该就可以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9.254.180.1或169.254.180.254试试

169.254网段是一个保留网段,说明楼主没有通过DHCP获得网络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连上电脑后,如图,不显示网关地址。
试了下
169.254.180.0

看这个IP应该是您没有复位成功,如果是连接的网线很大可能是您连错了口,比如连接的是wan口而不是lan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9.254.0.0或169.254.0.1还是169.254.0.254试下,看子网掩码2位所以后面的180.19改成特殊的地址应该就可 ...

169.254网段是一个保留网段,说明楼主没有通过DHCP获得网络地址

网友:
您还是像2楼讲的一样,一个是要复位成功;另一个就是不要使用网线,这种小设备的网口如果拿无线路由器来类比的话都是wan口,一般不是用来连接电脑的而是用来连接其他的交换机的。您应该使用无线网络来连接这个设备,然后再看电脑无线网卡得到的IP地址,再用密码尝试进入。
不过这个设备造的也有点儿意思,怎么连个品牌型号都没有?

另外再给你讲一点,这个小东西如果你有3G网卡,就是那种usb的那种上网卡,直接插这个上面就可以用电脑连接直接使用了

网友:
我有个品胜的,刷死机了,接入就显示169.254这个号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