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高逼格热水壶,格顿青花瓷系列

楼主(2021-01-12):
格顿青花瓷系列
控制板失灵,拆开看电源板有5v没12v,更换部件以后次级12v有了,但是依然无法控制马达。

初步判断控制ic故障,这个ic打磨了而且有程序不好搞。上论坛找灵感,看到有坛友说数码管漏电,拆开数码管然而并没有卵用。

偶尔短接下100k传感器,马达供电竟然有了,真奇怪。
发现一个问题,出厂电容安装错误,50v电容跟10v电容对调位置。

用其他同事的壶烧一锅,故障修复。

网友:
怎么修好的?

网友A:
没接电阻,炉子认为没有放壶,通常是显示e1错误,接上电阻,炉子认为已放壶,系统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电阻,炉子认为没有放壶,通常是显示e1错误,接上电阻,炉子认为已放壶,系统正常工作。 ...

马达抽水转堵三四次以后,ic就会切断马达供电

网友:
感觉电容不该对调。可能是器件厂家电容器外皮封装错误,因不影响使用,与电路板厂家协商让步接收,不然早就坏掉了。

网友:
没看到青花瓷

楼主:
壶拿回家了,将就看看

网友B:
青花瓷看起来漂亮,古典。同问,怎么修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青花瓷看起来漂亮,古典。同问,怎么修好的呢?

换了光耦,关键部件加锡补焊

网友:
现在的烧水壶,越来越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