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INR21700-40T电芯零电压修复

楼主(2021-01-12):
朋友送了一组5个三星40T,说是没电压,应该是过放,拆了取电芯,上了各种充电器都不能激活,只能用最后个办法了,顶安全阀,钻了个3mm的孔(3mm孔有点大,2mm应该是刚刚好),用牙签粗的一头敲了几下,一量居然有电压了,测量内阻也是20多,新的内阻应该是8-9左右,手电筒用用貌似还是可以的此方法有一定危险性,有可能爆炸,建议勿尝试!!!

网友A:
不用转孔,从斜侧面伸进去压一下就好,泄压阀顶起了

网友:
謝謝分享 玩手电? 没这玩过。注意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转孔,从斜侧面伸进去压一下就好,泄压阀顶起了

复原确定没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转孔,从斜侧面伸进去压一下就好,泄压阀顶起了

没找到工具貌似不好伸进去

网友:
不必,这样没有安全性,不如某宝买几个,多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原确定没有隐患?

不确定,以前非动力的18650弄过好几个,没出过问题,只不过死马当活马医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工具貌似不好伸进去

我拿尖头镊子伸进去一压,听到放气声就好了
不过通常这种电池不是过冲就是过放,性能打折

网友:
顶了安全阀的,必须在有人时刻跟踪下使用。不要脱离人的视线使用。不然后患无穷的。

网友:
用曲别针斜着就能捅,不用钻孔啊。。。。。。。。

网友:
安全阀弹起就是说明电池发生过 过压 热失控 等情况 性能也大幅劣化 压回继续使用不安全 得不偿失...

网友C:
这样弄一下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又有电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弄一下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又有电压了?

就像一个安全开关,按下去就接通了。

网友:
以前捅过,不过好像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用不了多久又完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工具貌似不好伸进去

你家有牙签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像一个安全开关,按下去就接通了。

哦~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拿尖头镊子伸进去一压,听到放气声就好了
不过通常这种电池不是过冲就是过放,性能打折
...

我这样折腾好过几个  用不了多久就又老毛病犯了   所以后来遇到这样的就干脆丢了  现在论坛里这电池越来越便宜  还是直接买算了    多少还是不太安全

网友:
这样很危险的,不建议这样操作

网友:
有没有这样压好用炸过电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