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问各位大佬哪里有卖这样的螺丝刀啊?(已入手PB)

楼主(2021-01-12):
借用坛友的图

最上面这个黄色的电工笔。喜欢这个透明的把手。

老爸早年有一套这样的可换头的螺丝刀,把手是琥珀色,油黄油黄的,看着特别好看

有没有比较知名的,这样的透明手柄的螺丝刀?

想买几把把玩用。

多谢了各位大佬!

--------------------------------------我是帅气的分割线----------------------------------

看了看PB。决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先买了两把6190的PH1 和PH2 把玩把玩

做好计划,每周买几把,准备明年开春前凑齐基础款

网友:
都是上海出的组套工具。有一套还是出差上海时买的

网友A:
史丹利套装里边的是这样的,做工看着舒服,质量也不做

网友B:
最上面这个黄色的电工笔是传统产品,现在仍然有很多厂家在生产,购买时,打开淘宝app,在首页最上面的搜索框左边有一个照相的按钮,只拍黄色的电工笔,立马显示很多商家有货。

网友C:
我有一套组合的是当时镇上小厂做的,我们去捡的。原来是透明的,20多年过去变成琥珀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史丹利套装里边的是这样的,做工看着舒服,质量也不做

多谢~我去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上面这个黄色的电工笔是传统产品,现在仍然有很多厂家在生产,购买时,打开淘宝app,在首页最上面的搜索框 ...

嗯,能搜出来,但是不尽如人意。。。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这种透明把螺丝刀,好多啊。

网友D:
图中不就是pb试电笔 一百多一把

网友:
你图上那支琥珀色电笔是瑞士PB的,要一百多一支………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说多了都是眼泪………

网友: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这个黄色的,使用多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图中不就是pb试电笔 一百多一把

100多一把?我可舍不得用!这价格,应该是针对ZF采购的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套组合的是当时镇上小厂做的,我们去捡的。原来是透明的,20多年过去变成琥珀色了。 ...

盘出来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00多一把?我可舍不得用!这价格,应该是针对ZF采购的价吧?

就是淘宝上卖价,还是有销量价格,每个产品定位不同 有不同消费群体,zf可不会在淘宝上采购这玩意,zf采购价只会更高。 一般也就发烧友购买

网友:
这不老式乃泡电笔嘛

网友:
楼主图片中是PB SWISS TOOS的电笔,这款应该是175.1-100的,价格110左右,还有几款短一些的,价格70左右,你TB搜应该有不少的。

网友F:
PB的这种经典手柄都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淘宝上卖价,还是有销量价格,每个产品定位不同 有不同消费群体,zf可不会在淘宝上采购这玩意,zf采 ...

不光发烧友买,好电工也买,基本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传统电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PB的这种经典手柄都有一种淡淡的香味。

对,加入了香草香料,据说是为了中和乙酸丁酸纤维素(木质天然产物)本身的异味

网友:
可换把手的应该不多,因为是电笔,主要不是用来拧螺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