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三星Bar plus 64GB U盘写保护

楼主(2021-01-12):
因工作需要,硬件设备是三星Bar plus USB 3.1 Flash Drive 64GB,需要给这个U盘写保护,但是本人实在不会,有人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么?可以加我微信yuwa0406,如果可以解决,有重谢。

网友:
这个……难了。

这题我不会,下一个

网友A:
这种黑胶体的优盘还是放弃吧,没法改,而且寿命还短。
可以考虑用优盘加密软件保护优盘数据。
买一个正常尺寸的写保护优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黑胶体的优盘还是放弃吧,没法改,而且寿命还短。
可以考虑用优盘加密软件保护优盘数据。
买一个正常尺 ...

加密软件我找到的都是给U盘里装了一个软件,然后打开U盘时候输入密码,但是我客户的需求是 U盘只读,还不能有其他的东西在U盘,更不能打开U盘时候还需要输入密码,最可恶的是他们就认这个U盘

网友:
慧荣芯片的话,好改。
进入Debug模式:7

磁盘分区类型 | 位置:0000017B-00000181 ,其中十六进制数据54 = USB-CDROM(图4共填了7个54,表示7个分区依次都设置为USB-CDROM光盘,其实填14也是USB-CDROM光盘),50=USB-ZIP(即移动磁盘,有些慧荣主控的型号似乎不支持把50填到第5个分区以后的位置),51=只读USB-ZIP,52=USB-HDD(即本地磁盘),53=只读USB-HDD,58=软盘,59=只读软盘;这里填了多少个分区类型下面的分区容量就要对应填多少个(第一个分区除外),不然会出错。

50->51

网友:
你让你客户那个样品啊,这不明摆着为难你吗

网友:
慧荣主控的话可以开写保护,其他的难弄

网友:
这个问题找你你居然还接?
一个两个叫他滚或者换U盘
批量定制找三星,三星肯定无视你
找慧荣安国定制主控吧
你重谢10W都不一定能搞,能搞的那个人肯定是拿10w里面的一百帮你做一个903写保护U盘

网友:
这个三星bar应该是3281主控

网友:
是3281且以前有人解开过。

网友(2022-01-26):
5楼是正解,论坛里最初是2楼发的3281改cid的教程贴,还可以实现多盘多启,反正我是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