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 关于自制边充电边otg的typec数据线

楼主(2021-01-12):
早些年买了两个北通阿修罗的2.4G游戏手柄,当时一对花了500多,没用几次吃灰好多年,现如今上手了switch,不是快过年了嘛,想着两个手柄可以拿出来大家互动一下,免得都自己抱着手机。

最省钱的方案就是把这两个手柄给利用上,直插otg也行,但是耗电不能补充,玩的不过瘾,所以想边玩边充,求大佬给个可以边充电边otg的接线方案,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
OTG是往外输电,充电是往里输电,除非另外开个充电口。

网友A:
淘宝上卖的有带供电的OTG线,我买过一些又卖给别人用过。

自己实际测试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建议你在手柄里加个电池及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在手柄里加个电池及充电电路

手柄是充电的,可是主机本身也是耗电的,otg口被占用,自然无法充电,所以才会有这个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卖的有带供电的OTG线,我买过一些又卖给别人用过。

自己实际测试也能正常使用。

c口的,箱自制一条,不知怎么焊接

网友C:
座面、掌机模式去买一个兼容PD快充的typeC接口的HUB,就是苹果笔记本电脑用的那种,电源和手柄接收器都插在上面,再连接switch。
不然充电会很慢,用掉的电比充进去还多主机模式不用那么麻烦,直接把手柄放在原装的底座上,底座侧面和后面的USB口不是摆设,是可以插东西的,自带了OTG功能了。额,现在只有北通宙斯系列兼容switch,北通阿修罗系列好像只兼容电脑和索尼PS3 Xbox360,你要用这个手柄玩游戏还需要再买个Magic-ns手柄转换器才行,而且有些游戏还玩不了,因为这个手柄没有重力感应的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座面、掌机模式去买一个兼容PD快充的typeC接口的HUB,就是苹果笔记本电脑用的那种,电源和手柄接收器都插在 ...

大佬说到重点了,手柄兼容性我还没考虑到,兼容PD快充的typeC接口的HUB是个好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说到重点了,手柄兼容性我还没考虑到,兼容PD快充的typeC接口的HUB是个好东西。 ...

switch第三方的手柄、摇杆台的转换器并不便宜,差不多要90多一个。而这版阿修罗手柄没有蓝牙连接功能,所以每个接收器都得插一个转换器,这一下相当于你要买两个转换器,再加上那个typeC接口的HUB的钱,接近230。还不如另外配一个国产的joycon或者NS标准手柄,功能齐全的蓝牙的那种也就90,只少了NFC功能的60多就能买到了。这种手柄还能连手机,以后要玩手游也能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itch第三方的手柄、摇杆台的转换器并不便宜,差不多要90多一个。而这版阿修罗手柄没有蓝牙连接功能,所 ...

就因为阿修罗没有蓝牙才想用otg,适配器插上otg也不是别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因为阿修罗没有蓝牙才想用otg,适配器插上otg也不是别的吗?

不识别的,我买的那台switch只玩任天堂重置游戏或者街机游戏,插北通的街机摇杆就没反应,就需要那个转接头。之前看过很多帖子,也有很多人拆国产NS手柄。手柄的主控附近都有一颗破解芯片,通过它就能让switch认为它连接的是官方的NS手柄,设备信息和键位映射对上了,switch才能让手柄操作。转接器的原理估计跟这个差不多。北通阿修罗上也有类似的芯片,但针对的是电脑、PS3或者Xbox360游戏机。就需要转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识别的,我买的那台switch只玩任天堂重置游戏或者街机游戏,插北通的街机摇杆就没反应,就需要那个转接 ...

了解了 ,谢谢大佬,问题没自己想象中简单,还是再买对手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谢谢大佬,问题没自己想象中简单,还是再买对手柄吧。

那个转接器买回来也不是说插上就马上就能用,还得先把你的手柄的接收器连着转换器一起插电脑上,要设置对应的键位才行,很麻烦。现在国产NS手柄便宜了,买回来连上就能用,花费反而更少。
switch也只是对输入设备有有限制,以后想买typeC接口的降噪耳机、连接蓝牙音箱用的音频发射器、电脑上用的USB声卡、有线网卡之类的小配件,几乎是即插即用的,楼上那位朋友推荐的OTG充电线也是可以派的上用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转接器买回来也不是说插上就马上就能用,还得先把你的手柄的接收器连着转换器一起插电脑上,要设置对 ...

那种的话,几乎很少用得上,对于我来说应该用不上,一直当掌机玩,只是过年想着大家分享下,可以互动一下,不过年轻人互动更喜欢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