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飞利浦电子相册屏幕一个能不能改成显示器

楼主(2021-01-12):
想在网是买驱动版子改成显示器。不知道这个行不行。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类型的板子,能不能改。要什么型号驱动。

网友:
刷新率不足会有拖影吧

网友:
板子不用管,主要看屏的型号,到时候供电逻辑一体就完事了,要不然你还得挂着这块板子给背光供电,估计你得看一下背光供电的电压是多少,测的时候注意安全,别短路别触电

网友:
带1线的17寸显示器20元咸鱼挂了半年了无人问津。你这买驱动板得个2.30吧,求实用的话看看咸鱼本地,大牌子二手

网友:
分辨率感人,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