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京瓷打印机墨粉盒的计数芯片

楼主(2021-01-12):
走过文印室,
看到京瓷打印机的墨粉盒,
发现有金手指哦,那是计数的吗

仔细给他拍照

用了40年的计算器做背景。

拍摄还算成功,芯片的编号隐约可见。

网友:
估计本质上就是一个EEPROM吧,里面存储加密后的使用记录。

网友:
是啊,这个就是计数芯片,我办公室就是用的这款粉盒,不过个人觉得不如传统的鼓粉一体的好用!

网友A:
是的,大型机器(A3幅面)一般都有,不用原装耗材没法用(可能现在会有卖破解芯片的),10年前做过办公设备的工作,每天背一个工具包,提几个碳粉盒赶公交,不是修机器就是送耗材,跑遍整个市区,估计现在送耗材都丢给快递公司了,养人不划算

网友:
背景相当富有沧桑感,明显泛黄的表面有细密的划痕,包浆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大型机器(A3幅面)一般都有,不用原装耗材没法用(可能现在会有卖破解芯片的),10年前做过办公设备 ...

送、装一条龙居多,还是要人

网友B:
这东西就是提示你墨粉即将用尽的功能的,京瓷的不知道,有的机器虽然提示但是不耽误打印,这样可以重复灌粉,有的机器提示墨粉用尽就不能打印了,要么这个芯片清零,要么换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就是提示你墨粉即将用尽的功能的,京瓷的不知道,有的机器虽然提示但是不耽误打印,这样可以重复灌粉 ...

别的品牌接触的少,公司主要做东芝,机器本身有计数,跟汽车里程表那样,总计数和阶段计数,阶段计数到了会提示维护,不耽误使用,技术员上门简单保养后进入工程模式清零,而耗材上的计数芯片是一次性的,无法清零,要是随便可以加粉可以用别家的耗材那厂家能愿意?小型机没这么严,因为也打不了几张

网友C:
曾经做过一个事情,用编程器把全新的盒子EEPROM读出来,写到旧的EEPROM里面,然后灌粉,上机读取出来就是新的了。好像是三星的打印机。

网友:
看到一个CASIO fx-140的计算器,有近40年了。

网友D(2022-10-29):
引用 网友C:
曾经做过一个事情,用编程器把全新的盒子EEPROM读出来,写到旧的EEPROM里面,然后灌粉,上机读取出来就是新 ...

那可以改固件上编程器无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可以改固件上编程器无限用了?

可以,但硒鼓也是有寿命的,搞过几次成像也不行了。

网友:
这样的粉盒以前是加粉换芯片,后来直接换粉盒了简单成本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学习学习,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