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yx_y13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奥克斯电磁炉ACL-2109)

楼主(2021-01-12):
家用奥克斯电磁炉ACL-2109,用了好几年,双层线盘,加热快,但热量不均匀!最近使用中发现声音不正常,看了下估计一个芯片有问题:yx_y13,网上查不到型号,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有大神知道不!

网友A:
这我赶脚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说不定就是摸个型号的单片机,厂家自行打的标

网友B:
就是个单片机,买不到的,里面有程序,估计也跟它没关系,建议能用就不要管它,彻底坏了再修。

网友C:
电磁炉里面的IC除了电池管理、运放外,就是单片机。运放通常是8脚或14脚。这个是16脚,因此,应该就是个单片机。厂家自己打的MARK,外人自然无人知道。不过即使知道也不知道里面具体写的是什么程序。我也认为你的故障不像是单片机引起的。

网友D:
跟这个没关系,声音不对一般是CBB那个电容容量不对了。

趁着管子还没烧,可以买高品质替换,一定要高品质。就原来这个厂家就行了。三个都换掉也可以的。。。

现在AUX电磁炉不行了,实际就1200W,被友商说过之后就不卖了。

XX:你这个是不是有进水,小昆虫,电路板背面有跳火的地方。清理下,涂点密封硅橡胶或者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我赶脚不是芯片的问题

不知道了,猜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单片机,买不到的,里面有程序,估计也跟它没关系,建议能用就不要管它,彻底坏了再修。 ...

也是,将就将就!用坏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里面的IC除了电池管理、运放外,就是单片机。运放通常是8脚或14脚。这个是16脚,因此,应该就是个单 ...

只是猜测,心想着这是不是个运放!单片机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这个没关系,声音不对一般是CBB那个电容容量不对了。

趁着管子还没烧,可以买高品质替换,一定要高品质 ...

电容的话万用表测了下,容量没多大变化!
小昆虫有,进水倒是没有!背面那个是我拆电容测量时没搞好,就这个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这个没关系,声音不对一般是CBB那个电容容量不对了。

趁着管子还没烧,可以买高品质替换,一定要高品质 ...

买几个回来换掉试试看先!或许也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E:
我的电磁炉也有这样的问题,发现是锅底的事情,不是平底锅,然后放偏了一点就单侧很热,我觉得,芯片问题不大,芯片出问题你这个就不工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的话万用表测了下,容量没多大变化!
小昆虫有,进水倒是没有!背面那个是我拆电容测量时没搞好,就 ...

电容好坏不仅是容量问题。测电容不要用数字万用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可通过指针回转情况来看看。如果回转慢甚至固定在某一地方说明电容漏阻大,也不能用。

网友F:
电磁炉里面会发出声响的只有风扇,风扇老化了就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磁炉里面会发出声响的只有风扇,风扇老化了就会响!

不是风扇的,芯片的问题也是会导致有其它异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磁炉也有这样的问题,发现是锅底的事情,不是平底锅,然后放偏了一点就单侧很热,我觉得,芯片问题不 ...

我确定是怀疑是芯片或其它元器件,因为我的这个炉面不脏,锅具不管大小平还是不平都是一样的异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容好坏不仅是容量问题。测电容不要用数字万用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可通过指针回转情况来看看。如果回 ...

这才是行家。
电磁炉的电容,驱动对管,
对他性能、工作状态有可疑,有时候用表测出来是正常的,还是建议直接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我赶脚不是芯片的问题

自信一点把感觉去掉,就不送芯片问题,楼主问着问题,还是直接买新的吧,奥克斯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才是行家。
电磁炉的电容,驱动对管,
对他性能、工作状态有可疑,有时候用表测出来是正常的,还是建议 ...

对。很多维修大师没有专业仪器,就是用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