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趴趴狗行车记录仪GS980,如何拆机?

楼主(2021-01-12):
请教各位前辈,因为要换电池,所以必须拆开这个机器,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正反面都看不见螺丝

网友A:
撕开后面的两个胶垫

网友:
目测,第二图,镜头和喇叭内侧,固定的两条防蹭的长方条撕下来,里面应该各有一个螺丝。。。。。。

网友:
装饰条下面,全部打开看看,也还可能是拿双面胶给玻璃粘在上面的,也可能是卡扣加螺丝

网友B:
先找螺丝,找不到就硬掰一下,找卡扣。不能判断是卡扣还是螺丝,就用手电照一照。只有不会装的,没有不会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撕开后面的两个胶垫

胶垫撕开看了,是有螺丝,但是螺丝仅仅是用来固定挂钩的,底板还是与机身是一体的,所以只能从缝隙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螺丝,找不到就硬掰一下,找卡扣。不能判断是卡扣还是螺丝,就用手电照一照。只有不会装的,没有不会拆 ...

应该不是螺丝,如果卡扣话,要如何拆呢?

网友:
绝对是卡扣,撬吧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卡扣,有的不一定是,需要从前面玻璃取,我拆过从前面玻璃拆的

网友C:
还有一个思路,易碎贴,可能就是卡扣

网友D:
这种行车记录仪要用热风枪吹软屏幕后面的胶,取下屏幕后才能看到隐藏在屏下的螺丝。(取屏时小心排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行车记录仪要用热风枪吹软屏幕后面的胶,取下屏幕后才能看到隐藏在屏下的螺丝。(取屏时小心排线哦) ...

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的话,真的很感谢呀!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思路,易碎贴,可能就是卡扣

正解,用螺丝刀卡一下就打开了

网友(2022-02-05):
同款,时间不准了,,请问楼主拆开没有,怎么拆的?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