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做一个白费功夫的冰车

楼主(2021-01-12):
没有冰刀,想到了以前买的角码一直没用,干脆就用这个当冰刀吧
话说这个角码真实惠,100个才6块多还包邮送螺丝,而且质量也不错
不是不锈钢的,但也做了防锈处理,硬度也够

同事装修剩下的地板拼接起来,下面加板加固
把角码放在两侧

上电钻,先打个小孔,直接拧螺丝是不行的,一个是这地板表面特别硬,一个是拧的时候也费劲

全部拧完,手都快拧费了

全新迷你冰刀自带导热孔,就算你划的再快也能有效散热

两个抽屉把手,装上,闲着也是闲着

完成

初步试验,冰刀太薄了,数量少了,阻力大,冰刀轻易就压入冰面
以后有时间还是改用传统的铁条吧,这还不如直接用板子在冰上滑的快

网友A:
角码车没上去,这角码备着做点东西什么的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码车没上去,这角码备着做点东西什么的挺实用的

这才用了14个,还有80多个呢,不心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才用了14个,还有80多个呢,不心疼

羡慕嫉妒恨啊,没上去车,要么拿捡的生态板小料DIY一个台钻的小架子也可以打点孔了

网友B:
我估计一个是角码太薄加压滑动会抖动,二是可能刀锋不在一直线上有干涉。
加个钢条试试。

网友:
以前的铁水管,难道就不香吗?

网友C:
两条角钢呀!把角钢前面做成圆角,后面做成倒角(刹车)。 角钢上打三个孔,固定螺丝。

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用两条4CM的角钢当冰刀,前面做成圆角,后面做成倒角(刹车用),打三个孔,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一个是角码太薄加压滑动会抖动,二是可能刀锋不在一直线上有干涉。
加个钢条试试。
...

有可能,关键是没有钢条,你这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条角钢呀!把角钢前面做成圆角,后面做成倒角(刹车)。 角钢上打三个孔,固定螺丝。

我小时候就是这么 ...

关键是没有这些,材料不是很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这些,材料不是很全

不用啥角钢,就2条粗铁丝围上即可。
楼主的角码起的作用是跑鞋的钉子作用,所以每只脚绑一个“车”在冰上跑的比滑得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关键是没有钢条,你这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solidworks

网友:
估计角码不在一条线上所以费劲,,冰刀听说就是磨的很锋利不知道真假?有知道的可以说下

网友:
那么多的缺口,好比锯条的功能

网友D:
不知道“冰车”是那嘎达的称呼呀,东北人称这东东为爬犁,几十年前冬天必备的神器,现在已经绝迹了。

网友:
这角码我也买了,挺好用

网友E:
角钢好,你这个太薄肯定切进冰里面去,我前两天刚刚从五金店买了四根角钢,50公分一个,给做好圆角,打好孔,四根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冰车”是那嘎达的称呼呀,东北人称这东东为爬犁,几十年前冬天必备的神器,现在已经绝迹了。 ...

我是小时候在公园听经营这个项目的人这么叫
我感觉也对,爬犁是被牵引走的,这种是自带驱动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角钢好,你这个太薄肯定切进冰里面去,我前两天刚刚从五金店买了四根角钢,50公分一个,给做好圆角,打好孔 ...

让我改了,换了两个角铁,但是我这个做短了,伸不开腿,还是玩不了,太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我改了,换了两个角铁,但是我这个做短了,伸不开腿,还是玩不了,太累了 ...

加个小板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