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 这个19V 电源 会不会把路由器给搞爆炸了?

楼主(2021-01-12):
自己本地有个老的华硕路由器, 此前买的19V/1.85A便宜电源今年夏天给热死了。

想求助问下坛友们, 这个下面图片中的 19V / 3.19A 的开关电源, 剪线的, 能用在19V/1.85A要求的路由器上吗?

虽然都是开关电源, 但是感觉路由器的电源就是一个供电的。 而这种3.19A的电源,应该是类似于给笔记本电池充电那种。

不知道用上后会不会把路由给爆掉了

网友:
放心用。电压相同,电流大点更耐用,注意正负不要错。

网友A:
会的搞不好地球都一起抹平了,呵呵放心用吧电压一样电流大非常完美。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人, 但是这种开关电源有没有一个恒流恒压的过程, 会不会前期电流有大小啊?

充电器和一般的恒压电源一样吗

网友:
路由器内有稳压电路,电压相同,电流越大越好,越稳定

网友:
开关电源电压相同应该没有问题。输出3.15A应该更好。这种电源应该不会是恒流电源,如果是,也可以很容易测出来。接个灯泡就行。·笔记本给电池充电也是由笔记本主板内的电路控制的,而不是适配器电源来控制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人, 但是这种开关电源有没有一个恒流恒压的过程, 会不会前期电流有大小啊?

充电器和一 ...

电源和充电器不一样,具体输出电流大小完全取决于负载,所以额定电流越大代表电源带负载能力越强。

网友:
有的华硕路由器标19V供电,实际12V电源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路由器外壳适配器外壳都会有明显的标注。
适配器是什么类型得看他的设计用途。
关键线索不明,真相不明。

楼主:
多谢各位科普了。 抽空把线焊接上看看, 顺便接个表测下实际的输出电流。希望不会直接搞坏路由。 那个路由之前一直当有线主路由用很稳。

网友B:
灯泡220V0.5A,接在220V5000A的电力变压器上,开灯会不会把房子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220V0.5A,接在220V5000A的电力变压器上,开灯会不会把房子掀了

哈哈, 兄弟你牛!!!!多谢科普

网友:
开关电源要什么恒流...电流取决于负载啊,电压相同你放一个100A的巨无霸那也能用

网友:
19V 100A 都没事。。。。。。。。

网友:
对比一下原装电源,配置不同容易造成路由器不稳定

网友:
大的更好,稳定!

网友:
你试下就知道了大不了换个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的搞不好地球都一起抹平了,呵呵放心用吧电压一样电流大非常完美。

别瞎说,地球本来就是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人, 但是这种开关电源有没有一个恒流恒压的过程, 会不会前期电流有大小啊?

充电器和一 ...

那个电流就是最大负载电流而已,哪里会是啥恒流恒压的过程?
开机很短时间就建立稳定的电压,电流就看负载情况了,大电流的可以带小的负载,反了就不行。
你只要把两头电线连接正确,输出极性不要搞反了就可以放心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泡220V0.5A,接在220V5000A的电力变压器上,开灯会不会把房子掀了

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