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05446-064g能怎么玩?

楼主(2021-01-12):
会爆红的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A:
2246EN还是XT。记得上en能过跑圈,xt不行。或者改PS3111。

网友B:
我的is903用的挺好的啊,做启动盘用了一年多,一直挺稳的,没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还是XT。记得上en能过跑圈,xt不行。或者改PS3111。

ok,那就找3111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is903用的挺好的啊,做启动盘用了一年多,一直挺稳的,没出什么问题

看起以前有帖子说903跑圈不过,看来没问题i了

网友:
3281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2022-09-23):
引用 网友B:
我的is903用的挺好的啊,做启动盘用了一年多,一直挺稳的,没出什么问题

亲  在吗?

网友(2022-10-23):
05441-064G呢???  能上什么主控的啊 查不到信息

网友C(2023-02-20):
3281如何量产05446?用哪个固件?

网友(2023-04-24):
引用 网友C:
3281如何量产05446?用哪个固件?

鸡血里可以查到闪迪的15nm颗粒,顾及是改参数上这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