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好奇害死猫!创意修复一个淤泥里泡很久的固态硬盘

楼主(2021-01-12):
起因是9月份公园水系治理,放干水的淤泥里捡一红色笔记本,公厕里冲洗一下,还是不忍目睹,铝质外壳腐蚀的破烂不堪。

外壳局部,联想的超级本

拆下的后壳

大薄片电芯,一半已经涨鼓

内脏

还有内存条和128G的固态盘,烘干后固态硬盘接电脑,没反应。

重点来了,经过3天苦思,想起一个大招
固态和内存条放蓝色的洁厕液里泡一泡,想着洁厕液也是含铜离子的,电路板上的金属都比铜惰性大,不会损伤金属部分。大约半小时后电路板上的灰白色垢逐渐溶解,1小时后捞起,自来水再泡洗,烘干,就是这样了

硬盘试机,能认出三星了

G和H盘读出来

里面的文件最后日期是2017年10月17日。是不是从这以后都呆在水里啊

赶紧格掉重装,怕一不留神看到不该看的,好奇害死猫啊
内存条没条件,没法试了。

补充:到目前已经做系统盘用了3个月吧,一点问题没有。从结垢看这个本本泡水里时间不短,电路板元件没损坏主要得益于本本是铝制外壳,电化学反应,牺牲铝保护了铁铜锡。
后悔当时没当一回事把接插排线扔了,要不全部泡一下,没准连起来都能用

补充内容 (2021-1-24 11:48):
如果你觉得这个创意够出人意料,而且有启迪,不要吝啬手中的M币

补充内容 (2021-3-4 19:17):
这样的帖子能申请精华吗?

补充内容 (2021-10-9 23:59):
到目前为止,硬盘做系统盘用了整一年,win732位,开机12秒,现在还win1064位,开机8-9秒吧。

网友:
资料赶紧拷贝出来啊,不然很容易再坏的

网友:
发现里面全是战斗片

网友:
用洁厕液清洗,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看看有没X登的视频资料?

网友:
第一:楼主有好东西要即使分享啊!特别是现在 一片难求的时代! 第二:楼主的D盘满了啊 整整100G 存了这么多好东西 要懂的分享啊

网友:
楼主,就这么就格了?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网友A:
淤泥里挖出宝了,洁厕液清洗,好方法。

网友:
还以为视频上的是假的呢,没想到这种水货也能重新利用

网友:
标题应改成“洁厕液里淘出100G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淤泥里挖出宝了,洁厕液清洗,好方法。

在毒攻毒的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圆满的治好了硬盘的病

网友:
这都还能用?  建议主板也试试,说不定也能用

网友:
我不信楼主会因为担心好奇害死猫而不去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网友:
你们忽略了楼主还有F盘,那个才满满的吧

网友B:
真是奇迹,水里泡了好几年还能用,真少电,和电池一起下水几年能没坏?

网友:
挖到宝了,看上去是近几年的笔记本

网友:
捡到宝贝了!

网友:
又学一招,洁厕液泡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奇迹,水里泡了好几年还能用,真少电,和电池一起下水几年能没坏?

电化学反应,主要消耗正极线路上的铜,有元件隔离的情况下后端不一定会有严重腐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