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电热宝不加热,拆开看一看什么情况。

楼主(2021-01-12):
           这个坏了,就是一次性的,拆开看一看内部结构。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废了

网友A:
是看你测应该是开路,这玩意一直觉得不太安全,从来没用过,所以也不知道正常的,应该是开路还是有阻值,继续拆啊?我看有些视频这里面要么是铁锈的颜色要么是黑色的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看你测应该是开路,这玩意一直觉得不太安全,从来没用过,所以也不知道正常的,应该是开路还是有阻值,继 ...

是类似电加热水壶电热管,还是工艺不过关,不是什么高科技东西。使用时间2年了,这个水袋里是水很干净。

楼主:
做工还可以,有3层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看你测应该是开路,这玩意一直觉得不太安全,从来没用过,所以也不知道正常的,应该是开路还是有阻值,继 ...

那种是电极式的。已经说是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但是成本低。照样还是有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