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大神看看华帝热敏针是否合格?

楼主(2021-01-12):
华帝的这个燃气灶使用大概1年左右时间出现了一个炉头第一次点火正常,熄火后紧接第二次点火,电火花长时间不熄灭,然后进入熄火保护状态,两个炉头熄火。
拆开看了一下出问题的这个热敏针,底部陶瓷居然没有一截。请教各位是否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A:
我见过的热敏针不长这个样子,看这个像是点火针,是不是电磁阀的电池电量不足了,看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的热敏针不长这个样子,看这个像是点火针,是不是电磁阀的电池电量不足了,看看电池。 ...

点火是另外一根。确认没错的。电池无论是新旧都同样现象。

网友:
这个是点火头吧,热敏应该是圆头陶瓷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点火是另外一根。确认没错的。电池无论是新旧都同样现象。

我家的华帝也是的,开小火一段时间就熄火,两边都是。这个双头的热敏针我打磨了也没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华帝也是的,开小火一段时间就熄火,两边都是。这个双头的热敏针我打磨了也没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

估计唯一的解释是控制器出问题了。可惜灶具没有召回一说

网友C:
华帝的燃气灶保修五年, 你这才一年,为什么要自己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华帝也是的,开小火一段时间就熄火,两边都是。这个双头的热敏针我打磨了也没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

控制器有问题了吧,华帝保修五年,对照下看看自己的购买日期,该找售后就赶紧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帝的燃气灶保修五年, 你这才一年,为什么要自己折腾?

五年啊,感谢提醒

网友:
华帝印象里大部分都是离子火焰感知,点着了立刻就不点火了,但是比较废电池.

换个新电池还这样在保修期就打电话啊.

网友D:
你这明显是熄火保护了,这种双针的是离子探头,两根探针通过火焰形成回路上的电流感知火焰,比热电偶的费电,好处是没有延时,这种探头出问题都是在控制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明显是熄火保护了,这种双针的是离子探头,两根探针通过火焰形成回路上的电流感知火焰,比热电偶的费电 ...

感谢,还有楼上的朋友。这样看来是控制板的问题了

网友:
记住一句话火焰是导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