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鼠标热插拔到底安不安全?

楼主(2021-01-12):
USB鼠标和键盘,热插拔安全吗?

网友:
千万别插拔。。。。必须断电再插拔。。。。。。。。。。

网友:
会烧灯,我的机械键盘烧了好几个灯了

网友:
按照设计USB应该是支持热插拔的

网友:
某度找的,
通用串行总线 (Universal Serial Bus,USB) 是一种新兴的并逐渐取代其他接口标准的数据通信方式,由 Intel、Compaq、Digital、IBM、Microsoft、NEC及Northern Telecom 等计算机公司和通信公司于1995年联合制定,并逐渐形成了行业标准。USB 总线作为一种高速串行总线,其极高的传输速度可以满足高速数据传输的应用环境要求,且该总线还兼有供电简单(可总线供电)、安装配置便捷(支持即插即用和热插拔)、 扩展端口简易(通过集线器最多可扩展127 个外设)、传输方式多样化(4 种传输模式),以及兼容良好(产品升级后向下兼容)等优点。

网友:
合规的允许热插拔。不是随意热插拔,最好系统弹出设备后插拔比较安全。

网友:
本身USB的键鼠就是热插拔设备,不过注意静电~

网友:
USB鼠标热插拔过,没事

网友:
本人经常热拔插usb鼠标

网友:
仔细看USB公头就会发现数据脚比电源脚短点儿,热插拔时是先断数据再断电源,所以USB热插拔是没问题的。
但猛烈插拔会引起浪涌以及usb外壳本身是接地的,会有漏电,正规厂家应在usb头后加装防静电ic和电容保护。

如果省下这个,就得看脸了.......

网友:
就三个字 没问题

网友:
看设计吧,我接触过的鼠标都没问题。随便拔

网友:
硬件上没问题,软件就像楼上几位说的,要合规,要不偶尔会遇到问题,我遇到过一次没卸载直接拔了u盘,结果u盘文件全部乱码了。

网友:
又不是PS/2,为什么不可以热插拔?

网友:
设计上是可以热插拔的,但要注意静电可能造成USB口或设备烧坏。

网友:
主机没接地线的容易烧好鼠标的LED,因为有时候负极先断开,好鼠标线材带屏蔽,和负极连一起的,感应电足够击穿LED了。劣质鼠标就问题不大

网友(2021-02-12):
必需关机再拔出来,插进去。

网友(2023-04-06):
拔雷蛇鼠标搞到thinkpad蓝屏,即使不蓝屏也会卡一下。罗技的不会。兼容性垃圾。
总结:除了罗技微软,其他品牌鼠标最好都不要热插拔。

网友:
家里的电脑,公司的电脑多次热插拔过,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网友:
安全得很,其实没必要担心